日光灯关掉后,还在继续闪

楼主(2008-08-15):
日光灯关掉后,还在继续闪,请问该怎处理,?

网友A:
零线进开关了,改成火线进开关就可以。

网友B:
1楼说得对。。。。。。

网友C:
改成火线进开关就可以

网友D:
支持1楼的答复

网友E:
但我见过开关控制的是零线,关灯还闪.那是怎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零线进开关了,改成火线进开关就可以。

:0

网友G:
为什么呢?很想知其然。望大家赐教!

网友H:
首先:日光灯就是这样的,一点微弱的电流都有可能引起它发光

主要原因还是火线和零线接反,变成开关控制零线,关闭后,实际还有220V的电压加在日光灯上,对地220V, 这样灯管中可能会有少量电流通过而引日光灯一闪一闪的。

个人拙见~

网友I:
LZ上过电工课吗?                   ?                             ?

网友J:
支持楼上的说法:零线进开关了,改成火线进开关就可以。 若问题依旧,查看一下周围有没有强磁场干扰。

网友K(2008-10-20):
灯管里是气体,有时刚闭掉是会闪的!

网友L:
LZ不行的话直接换成一般白炽灯泡!

网友M:
原来如此 不是闹鬼啊

网友N:
零线进开关了,改成火线进开关即可以

网友O:
有用,学习了,我不是电工.

网友P:
有时火线进开关也会出现这个现象,不过这种开关通常会有一个指示灯(氖泡).

网友Q(2008-11-27):
着是一个经常让大家忽视的问题 火线不受控将是非常危险的 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

网友R:
零线进开关了,改成火线进开关就可以了。还有开关绝缘不好也会有闪光。

网友S:
零线进开关了,改成火线进开关就可以

网友T:
火线不受控将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把零线进开关了,改成火线进开关就可以

网友U:
呵呵·····其实主要是你只断开了零线···相线对地进行充放电的过程而已···大家都知道交流电的供电系统类型了吧···如果是

网友V:
支持1楼的答复......

网友W:
感应, 两条线换一下

网友X:
你控零了,我们家就是这样,你改一下线控火就可

网友Y:
40w的镇流器可以用在30w的日光灯吗

网友Z:
引用 网友X:
你控零了,我们家就是这样,你改一下线控火就可

网友AA:
mafei   34楼 回复时间:2008-12-6 21:58:46
40w的镇流器可以用在30w的日光灯吗
 可以的,就如同大马拉小车!

网友AB:
把零线和火线对换,好像也不行呀

网友AC:
开关里有指示灯也回闪,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开关里有指示灯也回闪,

可以认为是主要考虑因素

网友AE:
吧开关接在火线上,不要接在零线上就可以了

网友AE:
如果还闪,那就是电源线过长,在登上接个电容即可

网友AF:
一般电工都应该知道的,零线是公共线,灯的火线都要经过开关,那样用电才安全啊

网友AG(2008-12-28):
引用 网友Y:
40w的镇流器可以用在30w的日光灯吗
可已用,但灯管寿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