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F7变频器运转方向不受控

楼主(2008-08-15):
各位大侠,大家好!在这里向大家求助一个问题,望大家能提供一些支持。我公司设备使用一台
安川F7系列15KW的变频器,一直使用正常,前天在生产过程中启动后电机按照给定的控制信号正转运行,电机的运转方向由变频器的控制端子S1,S2的输入开关量来改变,S1正转,S2反转。现在给定的是S1,在正转运行不到3分钟时电机开始慢慢降速,然后停止,在慢慢的反方向旋转,再升速。且速度不受频率指令控制(0-10V),我检查了外部输入和内部设定参数,无改动和异常。是变频器本身出故障了吗?望大家提供支持!谢谢!

网友A:
有点复杂
更换同型号的主控试一试

网友B:
老兄...输出缺相了.....电机只有两相驱动,检查电机接线盒或者电缆

网友C:
可能上缺相了.

网友D:
可能上缺相了,查查输出线.再测一下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