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输入输出域可不可以给过程变量输入输出数据

楼主(2008-08-15):
我想在wincc中设计一个界面,对系统的参数进行设定,因此需要对一些变量进行更改,请问高手:能否给过程变量输出数据并且输入的PLC?我已经试过可以对内部变量输入数据。

另外,如果我是设定过程变量的上限或下限值,可不可以更改在报警记录中设置的上下限值!

谢谢高手赐教!

网友A:
可以給過程變量輸出數據,在變量管理器中建立相應的鏈接通道,并建立變量時指定地址。

模擬量報警設定的值需要在報警記錄組態中進行組態。

以上~~~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谢了

网友B:
同样一楼的.是可以的

网友C:
可以的,要不怎么能叫输入输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