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力控万能报表求差的问题

楼主(2008-08-15):
    我用力控5.0万能报表制作了一份报表,报表中需要计算单元格F12与F4的差值,但找来找去只有求和的函数没有求差的函数,请问做过力控报表的朋友怎么求两个单元格之差啊?

网友A(2008-09-25):
很简单啊

点击这个fx那个按钮,就是输入公式

然后选择第一个单元格,公式里面就会自动填充,如"=第1页!E10",表示第10行第E(5)列的数值,在输入"-",在点选减数的单元格,按回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