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模拟的频率好象不是很舒服

楼主(2008-08-15):
有一次没屏幕,想用一下在线模拟功能,结果发现串口通讯频率只有两种,而最常用的9600却没有,这个让人好郁闷,还有那个查PLC地址的软件一运行就死机,试过很多电脑都是一样,从不能正常使用。真希望威纶的设计人员能到论坛里来收集一下这些信息,在以后的版本里改善,它的漏洞实在太多

网友A:
没有啊,威纶的产品质量还可以啊,如果要求太高,那价位就不是这个价位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技术交流QQ 470331240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可以啊

网友C:
在线模拟,只是看一下通讯的效果,有2中通讯波特率的已经够用了。当然直接通讯时,选择性就会多了。

网友D:
我一直用在线模拟调的 这个好像选哪个都没关系的 两种和plc都能通上的(不管plc选择的波特率是多少) 咱们用当然是 越快越好了 感觉威纶的通讯有的地方弄的不大明白 比如通讯里的那个参数2  还有有时候还plc通讯延迟很厉害 调整一下plc超时常数这个参数就好了 不知道这个参数是怎么定义的 居然可以影响到延迟 一直不明白希望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