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如何知道异步电机转速度的?

楼主(2008-08-15):
各位高手,一个变频器接了一台异步电机,在变频率器的速度输出端子接了一转速表,在电机没有测速的情况下,请问变频器是根据什么原理公式计算出电机速度的? 高手帮帮忙告诉我一下啊,感谢。

网友A:
n=(60f)/p

n:电机转速

f: 变频器输出频率

p:极对数

楼主:
1楼算出来的应该是同步转速,在带上负载以后,异步电机的转子运行的速度应该比这个速度低,我想知道此时的转子的速度,请问它该如何计算?

网友B:
N=(60f)/p(1-S) S为转差率,N转子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N=(60f)/p(1-S) S为转差率,N转子的速度

请问转差率s如何知道呢 ?

网友C:
变频器内部有电机模型,同时电机也有额定速度,计算就出来了。

网友:
变频器计算出来的并不是完全准确。一般可以勉强用,在要求很高的情况下,一般选择选择同步电机。并且安装编码器或测速电机。

网友D:
这主要看变频器是什么类型,是开环运行还是速度闭环运行的。

1、V/F控制下开环运行,就是根据前面网友说的公式估算的,不一定准确;

2、无PG反馈矢量控制方式控制下,转速根据速度观测模型计算;

3、速度闭环,转速有PG反馈信息计算得出。

网友E:
如果告诉你是测量出来的你信吗?!

楼主:
对:五代重歼 关于

这主要看变频器是什么类型,是开环运行还是速度闭环运行的。

1、V/F控制下开环运行,就是根据前面网友说的公式估算的,不一定准确;

2、无PG反馈矢量控制方式控制下,转速根据速度观测模型计算;

3、速度闭环,转速有PG反馈信息计算得出。

内容的回复:

我选择的是vf控制,也就是说如果此时在给电机的频率和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电机如果因为负载改变而导致速度改变了,此时变频器没有运用pid控制器进行调控是吗? 还有您说的估算公式是n=(60f)/p 还是N=(60f)/p(1-S)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变频器内部有电机模型,同时电机也有额定速度,计算就出来了。

所有的变频器里都有电机模型吗 ? 还是一部分变频器里有呢?

网友F:
          这个感觉应该是根据公式计算得出的,不一定准备。

就好像现在很多变频器内可以设置速度显示一样,50HZ 时额定转速度是多少?

  拙见,呵呵

网友:
n=60f/p是算同步转速的公式

N=60f/p(1-s)是异步转速。。。

晕。

至于变频器是运行了PID在于你是否选择使用了PID以及你的回馈信号是代表什么意义。

网友D:
1、V/F模式速度开环控制下,就是N=(60f)/p(1-S) 计算得出,S也是估计值。

2、“所有的变频器里都有电机模型吗 ? 还是一部分变频器里有呢”?

只是矢量控制型或直接转矩控制型变频器里有,V/F控制方式的变频器没有。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G(2008-09-18):
变蘋器中CPU跟据运行工况计算出的,做参考用,要求不高精度够了.高准确率要用编码器等附件费用要大了.

网友E:
hehe  还有你李大学者不知道的东西啊!

网友H:
呵呵;要准确的知道转速,就要用编码器了;

网友I:
同步转速n1与转子转速n之差△n=n1-n称为转差。通常将转差(n1-n)与同步转速n1的比值称为异步电动机的转差率,用s表示,即s=n1-n/n1

网友J(2008-10-18):
开环控制变频器是检测不到速度的,它是根据设定参数时输入的电压与额定转速的比例计算的。同时显示的是同步转速。如果2极电机转速设定为1486转,那么变频器会显示1500转。我是试过的。

网友K:
呵呵·23楼说得对···如果你能准确算到转速·那编码器的用处就不大的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只是一个大约速度··当中是因为变频里面输入了电机的电流电压的函数公式···可以这样认为···詘见

网友L:
开环时,精度要求不高,它就是根据公式估算,如一般辊道电机

精度要求高时,还是要靠编码器器了,如轧机

。。。。。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