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偶这两套配置是否划算

楼主(2008-08-15):
CPU:intel 酷睿2 E7200 (散)
散热器:酷冷至尊冰玲珑(静音版)

主板:微星P43 NEO3-F (板载声.网卡)
内存:威刚adata 2gb ddr2 800(红色威龙)
硬盘:希捷360g 7200.10 16m(串口/5年盒)
机箱电源:航嘉冷静王钻石VISTA版
显示器:飞利浦190CW8
显卡: 蓝宝石HD3690 256MB DDR3
光驱:先锋dvd228
鼠标键盘:双飞燕网吧专爱520X
音箱:漫步者R301T(08版)
机箱:酷冷毁灭者(RC-K100)

 总价:约5200

CPU:intel 酷睿2 E2200 (散)
散热器:酷冷至尊冰玲珑(静音版)

主板:七彩虹C.G35MK Ver2.0 (板载显卡/声.网卡)

内存:威刚adata 2gb ddr2 800(万紫千红)
硬盘:希捷360g 7200.10 16m(串口/5年盒)
机箱电源:航嘉冷静王钻石版  1.3
显示器:飞利浦190CW8
光驱:先锋dvd228
鼠标键盘:双飞燕网吧专爱520X
音箱:漫步者R301T(08版)
机箱:酷冷毁灭者(RC-K100)

总价:约3500

AMD平台的没考虑,因为不知道X86是否有差别

拿不定注意买哪个

网友A:
两个价格差那么多,咋比较啊,当然是有钱的买贵的,没钱就便宜吧。

配件 名称 价格 数量 取消
CPU AMD Phenom(三核羿龙)8450 盒装CPU(Socket AM2+/2.. ¥824 12345678910
主板 微星(MSI)K9A2CF-F主板(AMD790X/Socket AM2/AM2+).. ¥639 12345678910
内存 威刚(V-data)万紫千红DDR2 800 1G  X2条  ¥272 12345678910
显卡 铭瑄(MAXSUN) HD3850高清版 670/1400 256M/256位 DDR.. ¥499 12345678910
硬盘 希捷500G 7200.11系列32M缓存 SATAII盒装台式机硬盘 .. ¥588 12345678910

光驱 先锋(Pioneer)DVR-216CH 全新20X 串口 DVD刻录机(.. ¥245 12345678910

机箱 世纪之星 QQ猪 机箱(卡通机箱)      ¥149
电源 航嘉(Huntkey)多核DH6电源,额定400W ¥369 12345678910
   总价:¥3585

配件 名称 价格 数量 取消
CPU AMD Phenom(三核羿龙)8450 盒装CPU(Socket AM2+/2.. ¥824 12345678910
主板 昂达(Onda)A78GT魔固版 主板 128M版 [780G/(AM2/AM.. ¥588 12345678910
内存 威刚(V-data)万紫千红DDR2 800 1G  X2条  ¥272 12345678910
硬盘 希捷500G 7200.11系列32M缓存 SATAII盒装台式机硬盘 .. ¥588 12345678910

光驱 先锋(Pioneer)DVR-216CH 全新20X 串口 DVD刻录机(.. ¥245 12345678910

机箱 世纪之星 QQ猪 机箱(卡通机箱)      ¥149
电源 航嘉(Huntkey)多核DH6电源,额定400W ¥369 12345678910

总价:¥3035

配件 名称 价格 数量 取消
CPU Intel Core2 酷睿2 双核 E8200 盒装CPU (LGA775/2.66..  ¥1238 12345678910
主板 七彩虹(Colorful)P43 X5主板(P43/775)全固+热管,蓝牙功能.. ¥599 12345678910
内存 威刚(V-data)万紫千红DDR2 800 1G  X2条    ¥272 12345678910
显卡 铭瑄(MAXSUN) HD3850高清版 670/1400 256M/256位 DDR..  ¥499 12345678910
硬盘 希捷500G 7200.11系列32M缓存 SATAII盒装台式机硬盘 ..  ¥588 12345678910
光驱 先锋(Pioneer)DVR-216CH 全新20X 串口 DVD刻录机(..  ¥245 12345678910
机箱 世纪之星 QQ猪 机箱(卡通机箱)      ¥149
电源 航嘉(Huntkey)多核DH6电源,额定400W ¥369 12345678910

    总价:¥3959

楼主:
大哥,没包括显示器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