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工程工种操作规程(1)

楼主(2008-08-15):
安装工程工种操作规程 (1)

一、起重工
(一)一般安全要求
1、起重工必须熟悉起重方案、设备性能、操作信号和安全要求。起吊前起重人员必须明确分工,交底清楚。
2、起吊前要认真检查起重机械、工具,确保安全施工。大型设备吊装要确保电源正常供电。
3、起吊时要有专人指挥。指挥人员应站在能够照顾全面工作的位置,若指挥者与吊车司机、卷扬机操作手等操作人员中间有障碍物使其不能清晰辩认信号,应设专人传递指挥信号。所发信号必须准确、清楚。
4、起吊时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危险区应设警告标志。不准起吊物从人头上超过,起吊物不得长时间在空中滞留。所有人员严禁在起重臂或起吊物下方停留或行走。
5、起吊重物应使用整根无插接接头的钢丝绳。使用各种不同用途的钢丝绳应符合安全系数的需要。若发现钢丝绳有扭结、变形、断丝、锈蚀等异常现象,应及时降低使用标准或报废。
6、使用卡扣应使长度方向受力,抽销卡扣应防止销子滑脱。有缺陷的卡扣严禁使用。
7、用绳卡卡绳头时,应将压板放在长头一面,使用绳卡的数量和绳卡间距要符合规定。卡的松紧要适度,既要达到使用强度,也不能损坏纲丝绳及绳中麻芯。
8、地锚应按技术规定和施工方案设置,并做好隐蔽工程自检记录。若发现有沟坑、地下障碍物(如管道等)应报告施工负责人采取措施。若使用建筑结构做锚点,必须经核算和有关部门审批后使用。
9、拖拉绳跨越主要道路的架空高度不应低于7米,一般道路不应低于4.5米。若不能满足上述高态应设置明显标志。拖拉绳不应跨越带电线路。无法避免时,应搭设与电线有足够安全距离的过线脚手架。
10、大型吊装前应与当地气象部门取得联系,风力大于6级(含6级)时禁止起吊作业。气温低于-20度时不得进行吊装,除非吊装机、索具及被吊物均有在该气温下的良好低温性能并采取一定措施。夜间禁止吊装作业。
11、大、中型设备吊装前,应制定吊装技术措施,施工中未经制定和审批部门批准,任何人不得改变。起吊前应联合检查,签发起吊令后方可起吊。
(二)桅杆与起重滑车
1、使用桅杆必须按其安装使用说明书的规定办。安装时必须制定安装技术措施以保证安全;联接螺栓必须牢固可靠,不得有松动和不满扣现象;桅杆底部耐压力应符合要求,并做好防水措施,耐压力不够的地基应进行处理或打桩。在使用过程中不得随意在桅杆上焊接吊耳或割孔。
2、桅杆拖拉绳应布置合理,松紧均匀。桅杆拖拉绳数量不得小于5根,回转桅杆不得少于6根并均匀分布。拖拉绳与地面夹角不得大于45度,底部应有调整受力的滑车组。
3、斜立单桅杆起吊重物时,如其倾角在10度以内,可按原设计能力使用。超过10℃时应根据计算确定其吊装能力。
4、移动桅杆时桅杆的倾斜度不宜大于桅杆度的行5%。桅杆底部必须配置制动索具,调整拖拉绳时应先松后紧,防止某些拖拉绳受力过大。移动桅杆时应特别防止桅杆后仰。
5、在多雷雨地区使用的桅杆必须设避雷针,以防止雷击。
6、起重滑车必须按出厂铭牌规定使用,无铭牌及合格证书的滑车应按有关规定进行试验。滑车使用闪必须进行检查,有严重磨损、破碎损伤、裂纹等缺陷的不得使用或更换有缺陷零件后才能使用。滑车所有转动部分均应有良好润滑并定期注油。
7、定、动滑车间的净距离不应小于5倍轮径,钢丝绳进入滑轮槽的偏角应小于15°,使用开门滑车时应将开门钩锁紧,防止钢丝绳脱出。
8、使用两套或两套以上滑车组吊重,应设平衡滑车或其它平衡装置。
(三)吊装作业
1、起吊前必须正确掌握吊件重量,不允许起重机具超载使用。
2、起吊前应严格检查吊耳。绳扣应捆绑在重物重心以上并拴绑牢固,避免重物脱钩或滑脱。在起吊物上应拴绑溜绳,以防止起吊中重物摇摆和旋转。
3、使用两根绳扣吊装时,绳扣的夹角若大于100度,应采取防止滑钩措施。起吊重物有棱角切面,绳扣应加衬垫,以免损坏绳扣。
4、大型吊装在正式起吊前应进行试吊。将重物吊离地面200-300毫米左右,检查各处受力情况和机索具,若无问题再正式起吊。
5、“施转法”吊装时,被吊设备的中心线、桅杆、基础中心应在同一平面内。在主吊滑车组的方向应有制动索具,防止设备“自动就位”而斜倒。
6、“滑移法”吊装时,若用双桅杆起吊,桅杆的仰角应一致,牵引主吊滑车跑绳的卷扬机同速。若设备直径大于3米,应设置两套溜尾索具,并使两边受力一致,溜尾绳的滑车组应有防扭转措施。
7、起吊杂乱堆放物件,应先将起吊物与其它物件分开再起吊。起吊重叠预制混凝土构件,如粘接力过大,应先榫开再起吊,不得靠起重机械生拉硬拽。

二、铆工
1、使用大炉时要戴防护用品。操作中要注意防火,木柴、焦炭等易燃物应远离大炉堆放,并应检查焦炭中是否混有爆炸物品。由掌握手锤者指挥操作,动作应迅速,配合应默契,要防止烫伤。下班时应做到人走灭火。
2、使用大锤时要检查锤头、锤把、锤楔是否牢固安全可靠。有碎片、飞刺的锤头不许使用。锤把应用坚韧的腊木杆,开裂和起毛刺的不许使用。所有受锤击的工具(如手锤、克子等)顶部不准淬火。
3、打锤严禁戴手套。二人同时打锤时不得对站。打第一锤时要清身后,以免伤人或碰打其它物件,打锤时3米以内不许站人。锤与锤不应对击。掌钳人应用工具指示打锤,不得用手指示意锤击点。
4、在砧子上或平台上克料时不应超过两人。料块克断时,必须轻打勿使料头崩出。不许在砧子或平台上打空锤。
5、用滚板机卷板时操作人员应站在机器两侧,钢板滚到尾端要留足够余量,以免脱落。卷大直径筒体,应用吊其配合,防止回弹。检查工作弧度必须停车后进行,不准在移动的钢板上站立或走动。滚板机停车时,要掌握停车后钢板的惯性串动量,防止工件窜出伤人。
6、使用剪板机剪切钢板,应放置平稳。剪板时剪未复位不可送料,手不应伸入压力下方,应离开剪刀200毫米以上。不准剪切超过规定厚度和压不到的窄钢板。
7、使用刨边机时工件必须卡牢,小车行走轨道不得有障碍物。清除刨屑要停车且应戴手套。
8、使用风动工具从事铆铲作业时,风带应良好无损,带内无杂物。高空作业应将风带御在架子上。禁止将风带口对着人。工作时窝头和铲子必须顶牢在工件上,不得悬空,防止飞出伤人。风铲前端不准站人,两人不准对面捻铲。更换铲头,枪口必须朝地。从事风动铆铲作业人员应戴防震耳塞。
9、在组对容器、钢结构与电焊工协同作业时,应戴防护眼镜,防止电弧光刺眼。组对时不要把手放在对口处,防止挤伤。在托辊上组对容器,应防止容器从辊上脱落。

10、在塔与容器内施工应有良好的通风措施。使用电动工具时,应有可靠的接地措施,必要时应铺绝缘胶板。塔内不应多层作业,两层间应加设隔离设施。崐塔器内进行吊装作业,无关人员应避开,以免伤人。
11、高空作业时,不要走单梁或踏踩没有固定的平台板,以免踩翻伤人或坠落。不准攀登没有上紧地脚螺栓的推架与立柱。
12、气顶法安装油罐应有专人操作风机,以罐起升过程中不得中途停风。风量要适当,起升要平稳。限位卡具要点焊牢固,强度要够,限位要准确,防止冒顶。罐顶升至顶定高度,应沿罐壁均匀点焊牢固。
13、容器水压试验要用校验合格的压力表,严禁超压。充水时先打开顶部放空阀,要缓慢升压,试压时不准敲击容器。
14、容器气密性试验应先将器内水放净,清除油污、杂物,顶部要设置安全阀。试验时升压要缓慢,升压速度不得大于每小时0.2兆帕。升压中接头、阀门、仪表等有异常现象时要及时停压处理。

三、管工
1、用车辆运管,应绑扎牢固,防止滚落。人力抬管时要顺肩,起落、步调一致。
2、堆放管子的场地要平整,用楔子挤住外侧管子,防止滚动。管垛有宜堆放过高。
3、大炉装砂煨弯,管子内不得有杂物,砂子粒度要均匀干燥,不得含有易燃易爆杂质。在装砂架上用人工敲打管子上下要错开。堵砂盲板应花焊或留有气孔。大炉看火人要戴好防护眼镜。管子加热时堵头前不得站人。管子出炉煨弯时要夹紧拿稳,人不要站在钢丝绳张角内侧,以防止砸人和烫人。弯管后倒净砂子,下班后将炉火彻底熄灭。
4、用无齿锯切管,应站在机械侧面操作。锯片必须装上大于其周长四分之三的防护罩,压下时用力应均匀,锯片不得摆动和侧向受力。被切管子应卡牢。
5、使用带丝套扣,工件要支夹牢,操作时两人用力均匀,动作协调,防止柄把回转时打人。
6、管线预制时,要清除管内杂物,预制完毕后两端要堵好临时盲板。安装时打开盲板重新检查,禁止把工具、撬棍、管件、螺栓等放进管内。
7、在管架上窜管时配合要协调,用力要均匀。不要踩在探头管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