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失压脱扣线圈的动作电压值是多少?

楼主(2008-08-15):
我有一台贵州长征出的DW15-1600万能断路器,该断路器具有失压自动脱扣功能。我想知道他低于几伏或者是低于额定电压的百分之几时动作?

如果各位有万能断路,请提供你们的万能断路器型号,额定电压及失压动作值供我参考。谢谢!!!

网友A:
它的说明书上应该有这个参数吧?

网友B:
当供电电压小于60%额定电压时,电动机的出力明显就会不足,估计就是设计成60%.

网友C:
开关的说明书上应该有的.

楼主:
呵!呵!说明书上是没有这个参考的。断路器铭牌上也没有这个参数,后来我对这个失压线圈通电,然后慢慢减低电压,当低到300V的时候,动作了。在网上找,这个数值范围相当大,在额定值的35%~70~都是动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