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工程工种操作规程(2)

楼主(2008-08-15):
安装工程工种操作规程(2)

七、电工
(一)一般安全要求
1、所有绝缘安全用具、检查工具、应妥善保管,严禁他用。并定期、校验。
2、线路上禁止带负荷接电或断电,并禁止带电操作。任何电气设备、线路在未查明无电以前,一律视为有电。
3、一般绝缘导线禁止在地面、钢结构框脚、脚手架及其它工作面上拖拉。移动式电气设备应使用橡胶绝缘、橡胶护套的电缆。
4、施工地点的孔洞、井坑要盖好。在开凿沟孔时要防止工具、碎块掉下伤人。
5、有人触电,应立即切断电源,进行急救。电气着火应将有关电源切断,用泡沫灭火器或干砂灭火。
(二)电气设备及内线安装
1、在搬运和安装变压器、电机和各类高低压开关柜、盘、箱及其它电气设备时,应有专人指挥。防止倾倒、剧烈震动和冲击,保证继电器、仪表等电气元件不受损坏。多台配电箱(盘)并列安装时,手指不得放在两盘的接合处,也不得触摸连接螺孔。
2、安装高压油开关、自动空气开关等带有返回弹簧的开关设备时,应将开关置于断开位置。
3、变压器抽芯时,吊装绳扣要牢固,不要碰坏瓷件,勿将异物掉进油箱内。电机抽芯不能坏定子或转子线圈。
4、人力弯管器弯管,应选好场地,防止滑倒和坠落。弯管时不应用力过猛,面部要避开。
5、在安装、调整开关及母线时,不得攀登套管及瓷绝缘子。调隔离开关,在刀刃、动触头和横梁附近不应有人,以免开关动着伤人。
6、管子穿带线时,不得对管口呼吸、吹气、防止带线弹力勾眼。穿导线时,应互相配合防止挤手。
7、在天棚内作业不准直接在板条天棚或隔音板上行走及堆放材料。必须通行时,应在天棚大楞上铺设脚手板。
(三)电缆敷设
1、敷设电缆前应将电缆沟内杂物清除干净,并加以保护措施。
2、敷设电缆应戴好手套及必要的劳动保护,以免皮肤中毒。电缆盘应架设牢固,电缆端头应绑牢。放电缆时,线盘应缓慢转动,防止脱杠或倾倒。电缆盘上的钉子应拔掉或打弯,以防伤人。
3、敷设电缆在转弯处,人应站在弯角外侧。电缆穿管时,应防手被挤伤。
4、加热电缆胶应有防火措施。配制环氧树脂的操作地点应通风良好,并戴好防护用品。
(四)外线架空线路
1、电杆用小车搬运应捆绑卡牢。人抬时动作一致,电杆不得离地过高。
2、人工立杆所用叉木应坚固完好,操作时互相配合,用力均匀。机械立杆两侧应设溜绳。立杆时坑内不科有人。坑基夯实后,才能拆去叉木和拉绳。
3、登杆前应检查电柱的牢固程度,并夯实根基。对旧木杆必要时要采取加固措施。登杆使用脚踏板,钩子应向上。使用脚扣应按电杆直径选择适应规格。安全带应栓在可靠处,扣环扣牢。不准栓于瓷瓶或横担上。工具、材料应用绳索传递,禁止上下抛扔。
4、在原有电杆上架设与带电导线平行的线路时,应保证安全距离,否则必须停电作业。穿越带电导线架线时,应停电进行。如低压线路确实不能停电时,必须在穿越导线两侧搭设隔离设施。
5、杆上紧线应侧向操作,并将夹紧螺栓拧紧。紧有角度的导线,应在外侧作业。调整拉线时,杆上不得有人。
6、紧线时导线下方不得有人,单方向紧线时反方向应设置临时拉线。紧线应缓慢使导线升起,并注意有无挂住的地方,以免导线受力后突然崩起伤人。
7、架空线路施工中,每2-3公里应接地一次,送电前必须拆除。如遇雷雨应停止工作。

八、仪表工
1、校验仪表用的交直流电源及电压等级应有明确标示。校验电子仪表接线时必须断开电源,否则应采取安全措施。离开工作岗位时必须切断电源。

2、校验仪表的用气必须清洁、干燥、压力必须稳定。仪表的气源、信号、输出不得接错。
3、气动仪表的试漏应用酒精,现场不禁明火。
4、校验仪表的汞作业车间应通风良好,工作前通风5-10分钟。作业间保持湿润,相对温度应保持在80%左右,温度不应超过20℃。汞作业台应有一定坡度,以便回收汞液。汞作业间应定期蒸碘、清洗。
5、盛汞的容器及单管、U型管应用水覆盖,严禁汞外露。一般单管、U型管应加5毫米左右的水封。
6、汞作业应穿工作服、戴口罩。进行汞清洗作业时应戴橡胶手套。如有汞流出应及时清除,大滴的汞可用橡皮管吸取,细滴的可用铅或潮湿的玻璃棒沾附。不得用手直接触摸或用嘴吹。
7、不得在汞作业场所进食,餐具、食物不得带入汞作业间。饮食前和下班后应用冷水或温水洗手,勿用热水。
8、仪表安装就位后应立即紧固基础螺栓,防止倾倒。在盘上安装仪表时,盘前与盘后人员要密切配合,防止仪表吊落,打坏设备或砸伤人员。仪表盘顶部不得放工具或其它物件,以免掉落伤人。
9、不许在带压的设备或管道上紧固、拆卸仪表的一次元件,必要时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在蒸气系统工作时,应防止烫伤和仪表过热。
10、仪表试运时应挂指示牌。

九、无损探伤工
1.无损探伤人员必须具备劳动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方可工作。
2.探伤仪器及附属电气设备线路,要绝缘良好。外壳应可靠接地。若有漏电等情况应修好再用。
3.射线探伤操作人员应穿戴防护用品。根据现场情况可用防射线的材料遮护。射线探伤工作地点应设置围拦或警告牌,非工作人员不应进入。
4.X射线探伤曝光前,操作人员应背离X光机“窗口”,曝光应待人员撤至安全区后进行。
5.Y射线探伤应速用速撤。探照应用机械操作,严禁用手直接接触射线源。给Y射线探伤仪的时间不得超过半小时,否则应换人。长途运输带射线源的Y射线探伤仪时,应按规定包装,并与运输部门取得联系,派专人押送。
6.超声波探伤仪通电后禁止打开保护盖,防止高压电伤人。用水浸法探伤时要防止水槽内的水溅到仪器上造成漏电。
7.在有易燃物质的地方进行磁粉探伤,工作前必须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防止磁粉探伤操作时发生的火花造成事故。
8.着色探伤操作人员应避免在有明火存在的地方配制和使用着色剂。在球罐、容器内部着色探伤要通风良好,以防药品中毒,外面应设人监护。
9.采用莹光探伤应戴防护眼镜。禁止用手直接触摸工件上的萤光粉、显现粉。

十、理化试验工
(—)物理检验
1.使用电气设备时,应先检查电源电压是否与设备的电压相符,不符不得使用。禁止使用湿抹布擦拭正在工作的电气设备,也不得用湿手接触电气开关。
2.机械性能试验前应对试验机进行检查,确认无误后再进行试验。装卸试件应戴手套,有危险的试验要有安全监护人在场。试验完毕后必须卸载。
3.进行脆性材料试验时,在试件的周围应设防护罩,防止试件破碎飞出伤人。作冲击拉力试验时,工作人员应站在试验机的侧面。
4,制备金相试样时,应戴防护眼镜。精神应集中,防止试样从抛光盘飞出。倾倒酸碱液,应戴耐酸、耐碱橡皮手套,金相显微镜应安放在阴凉、干燥、无灰尘和无酸碱蒸汽的地方,用完后用防尘罩遮盖
6.金相试验所用化学药品应由专人负责保管,用过的酸碱液及有毒药品必须按规定妥善处理,严禁乱放乱弃。
(二)化学分析
1.对易挥发、易燃的药品(如酒精、乙醚、磷等)必须盛在专用容器或液体中,存放在干燥、阴凉及通风处,严禁接近明火。取用时应在排风柜内或通风良好的地方进行。强氧化剂不得和易燃物在一起存放。倾倒易燃物时严禁附近有明火。
2.强酸强碱液体应放在安全地点,不应放在高架上。吸取酸、碱及有毒液体时,应用吸球吸取,禁止用嘴吸。倾倒酸碱液时应戴耐酸碱的橡皮手套。
3.加热试管内的溶液时,管口不要对着人。
4.易爆介质严禁与空气混合,以免形成爆炸混合物引起爆炸。使用易爆介质必须有安全措施。
5.所有用于制取气体的容器和装置必须有安全放空设施,在发生事故或停止工作时可以放空。
6.测定碳、硫时电炉两端应放安全罩。
7.移动或使用爆炸性药品时,要小心轻拿、轻放,不得剧烈震动。
8,接触有毒物品的操作人员应穿戴好防护用品。工作后必须仔细检查工作场所,将有毒药品及含毒物质的残液、残渣处理干净,并认真洗涤,淋浴。绝对禁止在有毒操作地点炊水。
9.有毒试剂的蒸发必须在通风橱内进行。盛装过有毒物品的容器应先用碱液仔细洗涤,再进行一般洗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