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切割机安全操作规程技术交底

楼主(2008-08-15):
等离子切割机安全操作规程技术交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

设备名称

作业内容

网友A(2009-08-08):
博美德(黄冈)机械有限公司是由德国Bonmet Motion Gmbh公司和HKS公司共同投资的外资企业。专业从事高端数控切割设备的研发生产。自主研制的六轴控制系统“MACHCUTER2009”使“自动坡口切割”等高端技术变得简单容易。此外,全程直线导轨模块化的设计让切割思想表达得更加完美。我们所生产的切割系列产品包括:数控火焰切割机、等离子坡口切割机、水流切割机、激光切割机 。 性价比很高,期待与你的合作! 联系人:孙先生 手机;13597567203

网友B:
使用钍、钨电极应符合JGJ33—2001第12.7.8条规定你没有写上能叫做交底吗?

网友C(2013-03-16):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是一种切割精度比较高,适于切割薄板的机器,他可以切割不同型号的不锈钢、铝板、铜等金属。许多等离子系统用户第一次购买切割系统,均是用于切割不锈钢、铝或其他有色金属。一部分人仍认为等离子系统仅能用于切割此类材料。事实上,等离子系统对切割任何导电金属都很有效,并且是世界上切割低碳钢的最普遍的方法。
 当然,与切割这些材料效率低的火焰切割相比,等离子系统切割不锈钢和铝的能力是其主要优势之一。另外,等离子系统在切割喷涂、脏污甚至生锈的钢材料时更加有效,使其成为修理重型设备、汽车和农场设备的必要工具。
 而在20年前,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只能切割薄板,这样的回答我们想没有人会有异议。因为早期的某些手持等离子系统不能满足操作工对切割较厚材料性能的要求。但是现在如果还有人这样说那证明你对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信息掌握的太滞后了。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不锈钢材料后,材料断面可能因为长期放置产生一定的锈渣,对此不少用户会担心这些锈要怎么处理?另外从数控等离子切割机方式上来看,在切割过程中,数控等离子切割机弧在中心温度可能达到近千度,中心区域内的金属会因受热而氧化变色,这样就影响了金属加工的效果了。其实大家不必担心,下面华宇诚数控:给大家简单说说两个去锈的方式。
 1、酸洗后一定要用清水充分冲洗和揩拭,避免出现二次污染,可以用手动抛光机,薄薄的一层,很容易抛掉。
 2、对于高温氧化变色的不锈钢可以用不锈钢复白水洗掉,使用复白水可以恢复不锈钢原有的白色。
 以下有一个简单的实验大家可以看看:
 经过高温烘烤后的不锈钢表面会变成灰、黑、褐、黄、蓝以及铁红等多种颜色会集的烧焦色,这种颜色不好看,没有利用价值。使用复白水可以恢复不锈钢原有的白色。
 用一块印有油墨的不锈钢,经过高温烧烤,令表面变成黑褐杂色,又经复白水浸泡1分多钟,使黑灰褪掉的试样。有油墨遮蔽的几个线条部分没有复白。
 如今,依靠割炬、易损件以及电源设计方面的进步,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系统工程师能够设计出切割功率更高、厚度更厚的系统,最厚可达80mm以上,而且系统体积更小,暂载率更高。随着等离子技术不断进步,认为等离子技术仅适合切割薄材料的说法也已经过时了。
  以上信息由武汉华宇诚数控提供,更多信息欢迎随时登陆我们的网站http://www.hycsk.com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