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泄漏量标准

楼主(2008-08-15):
调节阀在选型和生产、检测过程中,经常要用到泄漏量标准这一参数,它是检测调节阀性能的一个很关键的要素,特别在一些要求介质严格关闭的工况,如果泄漏量达不到标准,轻则影响产品质量,重则甚至可能产生生产事故。这其中,单座阀V型球阀泄漏量较小,而双座阀套筒阀等则泄漏量较大。对于泄漏量标准,中国国标和美国国标是我们实际中经常用到的标准,下面给出了这两种标准的比较列表。
国标GB/T4213.92
泄漏等级
试验介质
试验压力
最大阀座泄漏量1/h
由用户与制造厂商定
水、空气或氮气
A
5×10-3×阀额定容量
10-3×阀额定容量
A或B
10-4×阀额定容量
空气或氮气
A
Ⅳ-S1
A或B

网友A:
好,就是表格太大,下次记得整理得小些,谢谢啦,收下。

楼主:
不好意思,没注意,下次注意了。

网友B(2009-03-17):
谢谢!有空要多向你们讨教讨教哦!

网友C:
1.国标GB/T 4213-92已经作废,被GB/T 4213-2008替代,有关阀座泄漏有修改。

2.美国AMSE B6.104已作废,被ANSI/FCI 70-2-2006替代,有关阀座泄漏有修改。

3.有关控制阀阀座泄漏的标准还是看IEC 60534-4-2006或ANSI/FCI 70-2-2006,看GB/T 4213-2008也行。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