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措施

楼主(2008-08-15):
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措施
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措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安全用电在技术上所采取的措施;二是为了保证安全用电和供电的可靠性在组织上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它包括各种制度的建立、组织管理等一系列内容。安全用电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1、安全用电技术措施
(1)保护接地是指将电气设备不带电的金属外壳与接地极之间做可靠的电气连接。它的作用是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时,如果人体触及此外壳时,由于人体的电阻远大于接地体电阻,则大部分电流经接地体流人大地,而流经人体的电流很小。这时只要适当控制接地电阻(一般不大于4_),就可减少触电事故发生。但是在TT供电系统中,这种保护方式的设备外壳电压对人体来说还是相当危险的。因此这种保护方式只适用于TT供电系统的施工现场,按规定保护接地的电阻不大于4佟??
(2)保护接零
在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系统中,将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与供电系统中的零线或专用零线直接做电气连接,称为保护接零。它的作用是当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带电时,短路电流经零线而成闭合电路,使其变成单相短路故障,因零线的阻抗很小,所以短路电流很大,一般大于额定电流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样大的单相短路将使保护装置迅速而准确的动作,切断事故电源,保证人身安全。其供电系统为接零保护系统,即TN系统。保护零线是否与工作零线分开,可将TN供电系统划分为TN-C、TN-S和TN-C-S三种供电系统。
1)TN-C供电系统。它的工作零线兼做接零保护线。这种供电系统就是平常所说的三相四线制。但是如果三相负荷不平衡时,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所以保护线所连接的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有一定电位。如果中性线断线,则保护接零的漏电设备外壳带电。因此这种供电系统存在着一定缺点。
2)TN-S供电系统。它是把工作零线N和专用保护线Pe.在供电电源处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也称三相五线制。它的优点是专用保护线上无电流,此线专门承接故障电流,确保其保护装置动作。应该特别指出,PE线不许断线。在供电末端应将PE线做重复接地。
3)TN-C-S供电系统。在建筑施工现场如果与外单位共用一台变压器或本施工现场变压器中性点没有接出PE线,是三相四线制供电,而施工现场必须采用专用保护线PE时,可在施工现场总箱中零线做重复接地后引出一根专用PE线,这种系统就称为TN-C-S供电系统。施工时应注意:除了总箱处外,其他各处均不得把N线和PE线连接,PE线上不许安装开关和熔断器,也不得把大地兼做PE线。Pe线也不得进入漏电保护器,因为线路末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会使前级漏电保护器动作。不管采用保护接地还是保护接零,必须注意:在同一系统中不允许对一部分设备采取接地,对另一部分采取接零。因为在同一系统中,如果有的设备采取接地,有的设备采取接零,则当采取接地的设备发生碰壳时,零线电位将升高,而使所有接零的设备外壳都带上危险的电压。
(3)设置漏电保护器
1)施工现场的总配电箱和开关箱应至少设置两级漏电保护器,而且两级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和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作合理配合,使之具有分级保护的功能。
2)开关箱中必须设置漏电保护器,施工现场所有用电设备,除作保护接零外,必须在设备负荷线的首端处安装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