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重合闸问题的探讨

楼主(2008-08-15):
引言:

(1)瞬时性故障:在线路被继电保护迅速断开后,电弧即行熄灭,故障点的绝缘强度重新恢复,外界物体也被电弧烧掉而消失,此时,如果把断开的线路断路器再合上,就能恢复正常的供电,因此称这类故障为“瞬时性故障”。
(2)永久性故障:在线路被断开以后,故障仍然存在,这时即使再合上电源,由于故障仍然存在,线路还要被继电保护再次断开,因而就不能恢复正常的供电。此类故障称为“永久性故障”。

  据统计,系统中永久性故障一般不到10%,其余故障都是由于雷击过电压引起的绝缘子表面闪络,大风时的短时碰线,树枝落在导线上等引起的瞬时故障。当系统出现故障时,保护立刻动作是线路或设备断电,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故障点的电弧就会自动熄灭,是绝缘得以恢复。此时自动重合闸装置动作,自动将断路器合上,恢复系统正常运行。

一、自动重合闸在电力系统中的作用

自动重合闸(ZCH)装置是将因故障跳开后的断路器按需要自动投入的一种自动装置。

运行经验表明,架空线路大多数故障是瞬时性的,如:

(1)雷击过电压引起绝缘子表面闪络。

(2)大风时的短时碰线。

(3)通过鸟类身体(或树枝)放电。

此时,若保护动——>熄弧——>故障消除——>合断路器——>恢复供电。

手动(停电时间长)效果不显著,自动重合(1”)效果明显。

作用:(P153)

(1)对暂时性故障,可迅速恢复供电,从而能提高供电的可靠性。

(2)对两侧电源线路,可提高系统并列运行的稳定性,从而提高线路的输送容量。

(3)可以纠正由于断路器或继电保护误动作引起的误跳闸。

应用:1KV及以上电压的架空线路或电缆与架空线路的混合线路上,只要装有断路器,一般应装设ZCH(P153,最后一段)。

但是,ZCH本身不能判断故障是瞬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所以若重合于永久性故障时,其不利影响

(1)使电力系统又一次受到故障的冲击;

(2)使断路器的工作条件恶化(因为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切断短路电流)。

据运行资料统计,ZCH成功率60~90%,经济效益很高——>广泛应用。

二、对自动重合闸的基本要求:

(1)动作迅速。 ,一般0.5”~1.5”。

tu——故障点去游离,tz——断路器消弧室及传动机构准备好再次动作。

(2)不允许任意多次重合,即动作次数应符合预先的规定,如一次或两次。

(3)动作后应能自动复归,准备好再次动作。

(4)手动跳闸时不应重合(手动操作或遥控操作)。

(5)手动合闸于故障线路不重合(多属于永久性故障)。

三、三相自动重合闸:

(一)单侧电源线路的三相一次重合闸:

当线路上故障(单相接地短路、相间短路)——>保护动作跳开三相——>重合闸起动——>合三相:故障是瞬时性的,重合成功;故障是永久性的,保护再次跳开三相,不再重合。

通常三相一次自动重合闸装置由起动元件、延时元件、一次合闸脉冲元件和执行元件四部分组成。

放电

(1)起动元件:当DL跳闸之后,使延时元件起动。

起动方式:两种,1、控制开关KK位置与断路器位置不对应(优先采用),2、保护装置起动。

(2)延时元件: 。

(3)一次合闸脉冲元件:保证重合闸装置只重合一次。

(4)执行元件:启动合闸回路和信号回路,还可与保护配合,实现重合闸后加速保护。

(二)两侧电源线路三相一次重合闸:

1、应考虑的两个问题

(1)时间的配合:考虑两侧保护可能以不同的延时跳闸,此时须保证两侧均跳闸后,故障点有足够的去游离时间。

(2)同期问题:重合时两侧系统是否同步的问题以及是否允许非同步合闸的问题。

2、两侧电源线路上的主要合闸方式:

(1)快速自动重合方式:

当线路上发生故障时,继电保护快速动作而后进行自动重合。其特点是快速,须具备下列条件:

a、线路两侧均装有全线瞬时保护。

b、有快速动作的DL,如快速空气断路器。

c、冲击电流<允许值。(P158,下表)

(2)非同期重合闸方式:

就是不考虑系统是否同步而进行自动重合闸的方式(期望系统自动拉入同步,须校验冲击电流,防止保护误动)。

(3)检查双回线另一回线电流的重合闸方式:(P159,图5-4)

(4)自动解列重合闸方式:

双侧电源单回线上(P159,图5-5)

d点短路,保护1动——>1DL跳闸,小电源侧保护动——>跳3DL,1DL处ZCH检无压后重合,若成功,恢复对非重要负荷供电,在解列点实行同步并列——>恢复正常供电。

(5)具有同步检定和无压检定的重合闸:

具同步检定和无压检定的重合闸方式示意图

  在两侧的断路器上,除装有单侧电源线路的ZCH外,在一侧(M侧)装有低电压继电器,用以检查线路上有无电压(检无压侧),在另一侧(N侧)装有同步检定继电器,进行同步检定(检同步侧)。

1)工作过程:

  当线路短路时,两侧DL断开,线路失去电压,M侧低电压继电器动作,经ZCH重合。a、重合成功,N侧同步检定继电器在两侧电源符合同步条件后再进行重合,恢复正常供电;b、重合不成功,保护再次动作,跳开M侧DL不再重合,N侧不重合。

2)两点说明:

a、有上述分析可见,M侧DL如重合于永久性故障,就将连续两次切断短路电流,所以工作条件比N侧恶劣,为此,通常两侧都装设低电压继电器和同步检定继电器,利用连结片定期切换其工作方式,以使两侧工作条件接近相同。

b、在正常工作情况下,由于某种原因(保护误动、误碰跳闸机构等)使检无压侧(M侧)误跳闸时,因线路上仍有电压,无法进行重合(缺陷),为此,在检无压侧也同时投入同步检定继电器,使两者的触点并联工作。这样,在上述情况下,同步检定继电器工作,可将误跳闸的DL重新合闸。

注:在使用同步检定的一侧,绝对不允许同时投入无压检定继电器

四、重合闸动作时限的选择原则

1、单侧电源线路的三相重合闸:

原则上越短越好,但应力争重合成功,保证:

(1)故障点电弧熄灭、绝缘恢复;

(2)断路器触头周围绝缘强度的恢复及消弧室重新充满油,准备好重合于永久性故障时能再次跳闸,否则可能发生DL爆炸,如果采用保护装置起动方式,还应加上DL跳闸时间。

根据运行经验,采用1”左右。

2、两侧电源线路的三相重合闸:

除上述要求外,还须考虑时间配合,按最不利情况考虑:本侧先跳,对侧后跳。

动作时限配合示意图

不对应起动方式

保护起动

五、自动重合闸与继电保护的配合

两者关系极为密切,保护可利用重合闸提供的便利条件,加速切出故障,一般有如下两种配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