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08-08-15):
编码器的输出方式一个是电压输出,一个是互补输出,两个编码器是否能通用,

网友A(2009-07-16):
不能,互补输出是指推挽输出,和电压输出的接口不一样。所以不能通用。

网友B:
看情况,一般情况下互补输出可以替代电压输出,但是由于互补输出是由NPN和PNP两个输出回路组合而成,相对对输出负载使用情况就有要求,最主要的原因是,电压输出一般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和普通的输出的区别主要在这里,使用时要注意考虑该方面.

网友C:
讲的好,谢谢了 ylf404 !找了我渴望的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