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输出方式

楼主(2008-08-15):
增量编码器中,长线驱动的和推挽输出的都有反向信号,请问两者可以替换吗?或者在什么场合下可以替换?

网友A:
不可替换,两者的物理形式不一样。长线驱动的输出是5V的RS422的,推挽式的输出是由VCC提供的,一般10--30V的;长线驱动的肯定是差分式的,而推挽式的有的有,有的没有差分形式的。

网友B:
@q,基本都解释了。最重要的是物理输出不一样,这样的话,就得看你的上位机能否接受了。看看你上位机是否有接受差分信号的接口么?

网友C:
都有反向信号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只要电压一致就可以替换.

网友D:
学习了。基本了解了!

网友E:
一般不这样尝试,要不就是一样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