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教IFIX和RX3I系统的通讯问题,谢谢!

楼主(2008-08-15):
请问我上位IFIX,下位RX3I。现在PLC的以太网模件已经配置好IP。那么我只要把GE9驱动配置好,他们就可以通讯上了吧。谢谢!

网友A:
没错,有疑问吗?

网友B:
对,但如果是冗余PLC得需要程序来控制切换,不然会出问题的。有现成工具。

楼主:
请问用不用设定什么BOOTP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