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在DP通讯时所设的控制字和状态字

楼主(2008-08-15):
        各位大侠,请教问题,通过DP和PLC通讯时,在440变频器所设的控制字和状态字为如下P1055=2090.8,P1056=2090.9,P1070=2050.1

P2051=52.0,P2051=21.0。在PLC那边已给好,这样设是否可行,是否缺少所设参数?参照那些功能图?

网友A:
440与PLC通讯,和VC 与PLC通讯区别在哪里啊?

网友B:
P700=6,P1000=6

网友C:
P0400=0(编码器类型)
P0408=600(脉冲数)
P0700=6(选择命令源,通讯板)
P0840=2090.0(电源)
P0844=2090.1(惯性自由停车命令)
P0848=2090.2(急停)
P0852=2090.3(脉冲使能)
P0918=(总线地址)
P1000=6(频率通讯给定)
P1035=2090.13(用MOP升速)
P1036=2090.14(用MOP降速)
P1055=2090.8(正向点动)
P1056=2090.9(反向点动)
P1058=20(正向点动频率)
P1059=20(反向点动频率)
P1070=2050.1(速度给定)
P1140=2090.4(斜坡函数使能)
P1141=2090.5(RFG开始)
P1142=2090.6(设定值使能)
P1500=6(转矩通讯给定)
P1503=2050.2(转矩给定)
P2000=基准频率
P2001=基准电压
P2002=基准电流
P2004=基准功率
P2051.0=52.0(状态字1)
P2051.1=R0021(实际频率Hz)
P2051.2=722.0(二进制反馈)
P2051.3=53.0(状态字2)
P2051.4=空
P2051.5=R0031(实际转矩N.M)
P2103=2090.7(故障确认)
P731.0=2091.6(风机控制)
P733.0=2091.7(抱闸控制)
⑶速度优化:
P1300=20/21
P1400=0
P1960=1

网友A:
哎,没有多少人了解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