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BB500晶闸管功率变流器励磁板炸接线端子的原因

楼主(2008-08-15):
最近我们公司ABB500直流调速装置经常励磁板炸坏了接线端子,我们经过检查了没有发现线上和直流电机励磁上有什么问题,这些装置已经也有3年了,现在找不到原因,希望个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使用的是DCS502- ?    -41,自己做的混装的,还是原装的。

楼主:
DCS500,原装的,已经用了三年了

网友B:
ABB DCS500的励磁一般是很少坏的,你的是FEX-2还是FEX-1,或者是DCF503,这个DCS500的板我们都可以修,另外我有DCS500的拆机件价格优惠.

董工13902272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