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电流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08-08-15):
比如一个30KW的电机,偶们工程师都是这样计算的

30/3*220*0.8=56.8A

这样对不?

因为偶以前都是这样算的

功率/(380*根三*0.8)=56.9

虽然结果一样,但是那个方法更合理一些

网友:
异步电机30kw 380V供电用            30×2估算=60A就搞定了。用不着太精确。

实在需要计算用30000(w)=3×Up×Ip×cosφ

网友:
这个是额定载的计算哈~

网友:
因为点击费额定负载电流是变化的。所以没得算头。。。在选择配线线径时按照估算值60A加上10~20%的余量就对了。

楼主:
我知道电流为两倍的功率,但是有时候必须计算出来精确的电流,那个方法更好些那?

网友:
精确靠计算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因为在运动过程中负载是否变化需要知道。电流是根据负载而改变的。比如说电机带个圆盘。圆盘的转矩。加电机惯性转矩。这个有个曲线。就是电机的负载曲线。根据曲线才能查到。当然具体计算公式也有,因为负载的变化不是线性的。没法计算。公式也可以给你:

T=9550×P/n               T是负载转矩。P是功率单位kw。n是转速。倒过来计算就是了。比较寒。。

预期那么麻烦去计算不如用个电流表+互感器。才150块钱就可以搞定。

网友:
对了·回到楼主的帖子。问的是两个到底哪个合理。。应该是上一个合理。因为功耗是消耗在每一相的负载上面的。。三相平衡的情况下。每一相单独计算才是正确的。

再有一个问题是。现实情况万一三相总是有点不平衡那就压根没法算了。。。。因为不可能知道30kw到底分配到哪相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终还是需要安装电量传感器。与其这样真的不如用个表。。

楼主:
谢谢兄弟指教,有机会一定合作

网友A:
西玛仪表说得好。支持

网友B:
我不是太懂,向你们学习了!我觉得5楼的师傅说的有道理。

网友C:
你的算法合理,虽然结果一样,但第一种不对,因p=跟三*u*i*cosi功率因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西玛仪表说得好。支持

网友E:
电极铭牌上没有额定电流吗?

长江?一号

网友(2009-06-05):
我有个马达120W单相水泵接一安培的过流保护还经常跳,电压240V,请教各位大师是什么原因?

网友F:
因为单相水泵功率因数太低,只有0.5-0.6,也就是说额定电流就有1A。而且起动电流更大,所以你用1A的过流会跳。建议用大一点的。

网友G:
算电流顶多是配线用,

估计的话就功率的两倍,

一般就配线用,没必要太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