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8-15):
步进电机运行了一段时间.常要找参考点.是怎么会事.机械方面都是正常的.会不会编程上的问题.?请高手帮忙.

网友:
开环控制步进电机需要经常寻找参考点才能保证稳定性。因为机电负载和转速问题。一不小心掉一步两步或过冲一步两步是正常的。对步进电机控制上根据工艺要求允许情况下尽量用较长一点的加减速时间区间。

网友:
另外就是加装反馈部分。

网友A:
丢步在步进电机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可以增加反馈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