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8-08-15):
在我的工厂车间里,安装了一台660V变380的干式变压器,初级侧输入:三相\地;输出侧:三相\中性点.其中中性点不接地,这样形成三相四线制供电,在设备处,测量其中三相的一相与设备地都是220V,但是中性点的零线与地测量是不同的啊?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变压器中性点不接地这是在煤矿中要求的,这样就是人接触到相线,因为形成不了回路,也减少触电危险,但是这里为什么有220V电呢?

网友A:
中性点的零线是接在设备上的嘛。不然怎么会是三相四线制呢?

网友B:
奇怪呀 ,不应该有220V是不是你的中性线有破的地方,从而接地了!

网友C:
三相四线的 比较多把

网友D:
相线与中线或地线之间电压都是220。

楼主:
不应该是220V吧/理论上是没有电压的啊

网友E:
这应该存在电流感应的 问题。相与设备地是220V。你 可以先测一下相与设备地的功率值(相与设备地接灯泡测两段电压和电流值,电压和电流值相乘换算成功率)功率很小的话也就是我说的电流感应或者说成大地回路,或者是中性点的零线在你的设备接点上通过表面的潮霉产生电阻导向设备地。

网友F:
你的变压器应为星型、星型接法,输出各相对中线220V是对的,没有问题。

网友G:
同意三楼的说法,电流感应也不该有220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