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振镜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8-15):
各位高手,小弟想求助一下:如题

1.振镜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2.如果知道 三角波的频率 还需要哪些参数可以知道 速度(多少度每秒)?

3.如果有资料参考 能告诉我在哪可以看到?

谢谢了

网友A:
振镜?是用于激光器光路偏摆的那种小伺服机构吗?不了解,好奇罢了!

楼主:
对 就是那种东西  不知道这里有谁了解

网友B:
能拍个照片发上来给我们看看吗??你的激光器是不是刻字用的啊??一般是两组组成。实现XY方向的反射。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激光器,是什么类型的啊??

网友C:
1、我只知道是电压对应角度的控制方式

2、当然还要知道实际的偏转角度

网友A:
一个有趣的新话题,感觉其内部可能是某种在径向以有限角度偏转的伺服机构,响应超快,角度分辨率巨高。个人估计可能是音圈电机结构或者超声波电机之类的。

网友D:
这个振镜,我们可能知之甚少,但是相关的知识在网上还是不少的。例如:

http://202.114.9.17/kscxwx/ww00385.pdf

   它是一种特殊的摆动电机,基本原理是通电线圈在磁场中产生力矩,但与旋转电机不同,其转子上通过机械纽簧或电子的方法加有复位力矩,大小与转子偏离平衡位置的角度成正比,当线圈通以一定的电流而转子发生偏转到一定的角度时,电磁力矩与回复力矩大小相等,故不能象普通电机一样旋转,只能偏转,偏转角与电流成正比,与电流计一样,故振镜又叫电流计扫描器。

用谷歌或百度搜振镜原理可得到更多结果。

网友E:
下说两句:

可能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测弱磁场;一个作用测弱电流、电压,类似检流计!

网友D:
振镜的原理我们可以追溯到光线示波器

一种基本上已被淘汰的示波器,其原理是: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7427.htm

利用振动子偏转反射的光束在感光记录纸上记录一个或多个参数的瞬时值,以确定其波形的记录仪器。被测参数可为电流或电压等电量,或为已转变为电量的各种非电量,例如在机械工程中与应变片配合使用时,可测应力、应变、扭矩和振动等。

网友A:
原来可以追朔到指针式电流计或者光线示波器!太有启示了!前辈就是前辈,佩服!

网友F:
我这里有好几台刻线用的激光机!!上面多是用振镜电机来作激光偏摆,就连去年年底前购买的刻线机同样是用振镜电机。但是就是不了解其工作方式。

网友B:
对控制振镜的电机我也不是很了解,以前供应商,有的说是伺服,有的说是步进,而且有自己的零位。

网友G:
没准就如同电流表一样,就是个线圈

网友A:
很有可能,不过应远不止线圈这么简单。

网友F:
连波大侠多不了解,看来我得希望什么时候我那老机器上的振镜电机烧一个下来,然后把他大卸八块,好让大家了解了解!!哈哈!!!

网友A:
见识有限那!汗!只好待楼上的烧一个下来大卸八块了,呵呵!

网友H:
http://www.518168.cn/markhead.htm

里面有个简单解释。

网友I:
不了解这个东西,学习学习,这里确实不错。

网友A:
学习了!这么看来应用振境的2维激光雕刻的控制系统需要3个伺服联动轴,其中的聚焦轴还是动态的,有些虚拟机床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