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气压罐的设置

楼主(2008-08-15):
我公司自取地下井水供生产用水,泵的流量43立方米每小时,扬程60米,电机15千瓦,拟采用变频恒压供水,请问在什么情况下供水系统需要设置气压罐?

网友A:
采用变频恒压供水,有闲钱,没地花就加。

网友B:
有微/小流量供水工况并希望变频器和水泵在此种工况停机....

网友C:
用水量变化较大时可考虑。

网友C:
我公司可提供以上恒压供水设备,郑州中川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0371-63553165

网友D:
气压罐实际上是个后备保压装置,也仅是说,当你的变频装置不能工作时,依靠气压罐的能力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压力,所以,你选的大,维持时间就长,选的小,维持时间就短。

网友E:
也不见得,可在生产线用水时 产生很高的液垂时 可以加一个的

网友E:
如;;水洗厂  ,

网友F:
以你提供的数据,作闭环控制可以做得很好,没必要加气罐。用水量瞬时(小于变频器失去检测信号停机时间)波动较大时,考虑加气罐。

网友G:
如果用变频器做恒压供水就不用气压罐了,如如加用气压罐反而会使变频恒压供水的压力不易稳定。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用水量变化较大时可考虑。

楼主:
谢谢大家!学了不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