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在输入输出域怎样把输出值输出到报警的上限值中?

楼主(2008-08-15):
我设计了一个修改报警上下限值的界面,比如设定电流上限值后面加了输入输出域,使设定值能自动修改报警记录中已设定的上限值。这样可以实现吗?请高手指点下!

另外,我在页面中有个按钮,按下关闭当前窗口,我试了用VB代码执行动态,但是不会关闭窗口,请问怎样实现?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请加QQ SIEMNES群:66706362参与讨论!

网友B:
用C,如下:  DeactivateRTProject ();

网友C:
問題1:將報警中上下限的變量鏈接到輸入輸出域

問題2:將窗體的顯示屬性置False,在Wincc中沒有關閉窗體的概念,只是將窗體不顯示而已,這樣就會對PC的要求提升,但是也加快了窗體的顯示速度。

對于2樓的回復,其代碼的作用是退出項目運行,而非關閉窗體。

以上~~~

楼主:
请问如何设置窗体的显示属性为False呢,使用什么函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