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零跑偏

楼主(2008-08-15):
  数控机床回0时偶尔跑偏,最大一次差了30MM ,回0后其它相对位置不受影响。

重新上电后再回0,回到跑偏后的位置,之前出现过一次,将工作台调整后,持续了二十多天后又跑了12MM。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说的不够具体,是什么样的回原点方式啊?

网友B:
有绝对和相对之分不知道你的是哪一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是一个用户,对这方面不是很专业。我这里说的回0是指回到加工的初始位置,不知道我说得清楚不清楚,谢谢!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呢?请各位指点!

网友C:
楼主谈到两个问题,一个属于误差累计,另一个属于回零跑偏。误差积累的原因很多,很可能由于编码器受到干扰,丢脉冲或多脉冲,可以仔细检查一下机床布线和接地,可以通过重新走反馈线,尝试解决。至于回零不准,如果偏差正好一个螺距,可能需要调整回零开关的位置;如果不是螺距的整数关系就不好说原因了。

网友D:
还要看跑的方向了。有可能是编码器松动哦

网友E:
支持“5楼”的观点!尤其是后半段。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我会尝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