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有OMRON CPM2C的通讯模块?

楼主(2008-08-15):
请大家帮忙找一下,哪里有现货CPM2C通讯模块,232的,我现在用CPM2C的PLC和HITECH 的PWS6600通讯不上,准备加一这个模块通讯,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一般没有必要加

应该可以通讯的

楼主:
你好!euro2008 :我现在用CIF02的欧姆龙公司配的数据线跟PC可以正常通讯,但转到HITECH 屏就不能通讯上了!咨询了欧姆龙服务电话,技术支持也没说出原因来,屏是没问题的,能和CPM2A的PLC正常通讯得上

网友B:
你是如何让CIF02与CPM2C联上的?

网友B:
它们就不是同一类

网友C:
检查你的屏与PLC的通讯速率与奇偶校验等是否一致。还有就是通讯电缆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B:
请各位看看资料再讨论:

lz你是用什么方式与计算机连接的?

楼主:
回复楼上朋友,CIF02本身是一根加了转换电路的通讯线,能把CPM2C的欧姆龙专用接口转成9针RS232接口,但这条线与CPM2C联接时还要加一个转接头才行,我是用了两个转接才与PC正常通讯的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我都检查了,就是找不出问题来,屏上能够看到PLC的数据,通讯灯也闪得稍快了点,但还是报通讯异常的错误,相同的设置与CPM2A就能直接联机的.

网友B:
如果你能确认连接没问题,就找设置。

屏上看到的PLC数据怕是违数据,没遇到过你说的问题。

网友D:
可与我公司联系;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传0576-82401785

手机:0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
(加入时注明“PLC”)

网友D:
这种PLC要与MHI通讯的话,是需要上图的这种模块;

用模块上的RS232口与HMI通讯;

楼主:
确实如楼上所说的,要这个模块才行,不知道这种价位怎么样

网友B:
2位,你们说的只是其中一种,还可以有以下几种:

1:使用CS1W-CN118将外设口(小10脚)转为RS232口(孔,与CPM2A自带的RS232相同),+与屏联的电缆(可自制,资料上有接线图)------最经济

2:使用CS1W-CN114 将外设口(小10脚)转为外设口(大20针),+CIF02(注),+与屏联的电缆(可自制,与上条用的不同!)------比较经济

3.:使用CPM2C-CN111将外设口(小10脚)转为2个不同的-----A:外设口(大20针),后边参见2. 。B:RS232,后边参见1.。------是否经济看自己的需要

注:关于CIF02看你用谁的,

1.如果是欧姆龙生产的,与屏联的电缆可以用资料上提供的。

2.如果不是欧姆龙生产的(一般是直接联计算机用的),与屏联的电缆请根据管脚定义作。--------资料上提供的不能用。

请参考以上检查你的连接,如果是其中之一,还联不上就查设置(两边都查)

根据你以前提供的信息:CIF02不是欧姆龙生产的,CPM2A与屏联没用CIF02.(估计)。

网友B:
楼主:问题找到了吗?

网友E(2008-10-18):
可解决吧?可解决吧?

网友F:
本人有CPM2c-CIF01和CPM2C/20点? QQ573423002

楼主:
谢谢各位的精心解答,我因购不到模块,所以更换了个PLC了

网友G:
PLC发给我 试试? 呵呵!

网友F:
广州的朋友可找我QQ57342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