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2005 B&R2010

楼主(2008-08-15):
我公司用LUST变频器与B&R可编程控制器(PLC)组成CAN-BUS通信,变频器为专用变频器.如通信错误PLC报警.无法启动.想下载程序修改通信部份(B&R2005.B&R2010)用普通变频(安川,富士等,)如何实现.需哪些硬件软件设施.

网友A:
1) 硬件:通讯接口模块:RS485,CAN,profibus/dp等任选;

2)软件: automation studio;

3) 原程序

楼主:
下载的原程序为二进制码,如何修改通信部份?

网友A:
这个基本不行,但是如果接口清晰,也可以做的。比如说你的原程序丢了(若干年以前),你只要记得关键变量,可以编一个通讯程序,来替换原来的,把变量接口对接上。

楼主(2008-09-23):
可不可以把二进制码(原程序)转换为梯形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