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单相电子式电能表

楼主(2008-08-15):
由于电子式电能表比感应式电能表准确度高、功耗低、起动电流小、负载范围宽、无机械磨损等诸多优点,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但目前市场上电子式电能表厂家繁多,质量参差不齐,选择不好,不仅不能发挥电子式电能表的优点,反而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和增加维护管理的工作量。电子式电能表与我们熟悉的感应式电能表(俗称机械表),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且不同的地方更多,特别是表的内部,感应式电能表是采用电磁感应元件,里面是铁芯、铁圈加机械传动装置;而电子式电能表则主要是采用电子元件,即:电阻、电容加集成电路等。因此,应根据电子式电能表的这一特性来进行选择。换句话说要以电子设备的技术要求进行选择,而不能简单的照搬以前选用机械式电能表的技术要求选择电子式电能表(当然,也有可以借鉴的地方)。现就我们在工作中体会,谈谈单相电子式电能表的选购,供有关的工作人员参考。

1 查验生产厂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技术条件

  电能表是属国家强制检验计量器具,根据计量法规定,所选电能表必须具有省级以上技术监督局颁发的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CMC证)。这是电能表生产厂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必须履行的法律手续。它可以证明厂家具备了基本的设施、人员和检测仪器设备,是可以生产销售的产品。但是在目前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供电企业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因此,还可以多比较一下其他证明产品质量的文件。如:权威部门的鉴定报告、寿命试验报告、被列入国家经贸委"全国城乡电网建设与改造所需设备产品及生产企业推荐目录"、ISO9000质量认证等等。这些都是证明产品质量的重要文件。

  由于各厂家价格竞争激烈,根据经验仅仅凭这些文件还是不够的,只能证明有了可以选用的基础。下一步就要根据电子式电能表的性能特点、国家检验规程,给合当地电网和气候的实际情况对厂家生产的电能表实物进行检验。

2 对电能表实物进行检验

  对厂家送来的电能表实物进行检验,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即:机械要求、所能适应的气候条件、电气要求、电磁兼容性、准确度要求这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在国家标准《1级和2级静止式交流有功电能表》(GB/T17215-1998)中都有明确的规定。规定中有些试验和检验项目一般地市级及县级供电企业有条件检验,但有相当多的项目还不具备条件检验。下面将需要注意的地方和解决的办法做一简要说明。

(1) 机械要求:

  机械要求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可以通过直观检查和简单的试验方法进行检验的。如:四防(防电击;防过高温度;防火焰蔓延;防固体异物、灰尘和水进入);铅封方便可靠(只有破坏铅封后才能触及仪表内部部件);接线端子应有足够的绝缘性能和机械强度;表壳的结构和装配应能保证在出现非永久性变形时不妨碍仪表正常工作;铭牌、接线图、端子标志符合要求等等。这些要求都是保证电能表安全运行的最基本要求,是可以凭经验观察和识别的。选用决不能忽视。特别端子板要选用阻燃材料,如选用注射型酚醛树脂;外壳采用ABS工程塑料时要注意检查是否阻燃;外壳不能有明显变形影响密封性能和内部元件有明显的相对位移。

(2) 准确度要求:

  准确度要求包括,电流及功率因数改变、电压改变、频率改变、起动试验、潜力试验、走字试验等这些项目的检验一般地市级及县级供电企业都能进行检验。电子式电能表在规程规定的负载范围内,一般线性度都比较好,但不同厂家的表实际准确计量的负载范围有很大差别,由于现场实际负载电流是经常变化的,能准确计量的负载范围越宽,表的负载性能越好。在农村有些地区电网电压波动比较大。要注意检查电压波动极限情况下,电能表的误差。特别是低电压时的轻载误差和电能表走字是否有力,检查表内直流电源电压不能下降到计量器及芯片的工作电压以下,直流电源的波纹不能有明显地增加。

  准确度要求还包括,如谐波、外部磁感应、高频电磁场影响等。一般地市级及县级供电企业不具备条件检验,可以请省级电力试验所检验。

(3) 电气要求:

  电气要求的功率消耗检验,包括电压线路和电流线路,可以用互感器校验仪测量电能表的电压、电流和负载阻抗后,计算出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下电能表的功率消耗。这种方法既准确又方便;电源影响、电压降落和短时中断、自热影响可以在电能表校验台上模拟进行;短时过电流会影响检验,严格按规程定义做比较困难,可以在2倍最大电流下,逐步延长时间,检测电能表的温升(电流端子及取样电阻)和误差。这可以了解电能表过负载后的损坏程度。

  为防止低压供电线路中性点断开后,因负载不平衡引起某相电压升高烧坏电能表的情况发生,将单相电表的输入电压升高到420V,经过4小时后,再在额定电压下检验电能表应合格(试验时要有人值守,注意安全,发现有异常立即断电检查)。

(4) 气候条件和电磁兼容性能:

  这两项对电子式电能来说都很重要。尤其是电磁兼容性能对电子式电能表影响极为严重,电磁兼容性能较差的表,现场运行中往往出现"死机"、"飞字"等现象,甚至内部电子元件损坏。这是电子式电能表有别于机械式电能表的一个重要特性。电磁兼容检验一共有5个项目,即:静电放电试验、高频电磁场试验、电快速瞬变脉冲群试验、浪涌试验、无线电干扰抑制试验。其中浪涌和脉冲群比较接近电网中的一些瞬态情况,建议有条件的地市级及县级供电企业购置相应设备,对电能表进行抽查检验。

  另外需要注意的有,由于目前电子表的机械计量器,还没有从原理上根本解决卡字问题。主要是通过选择制造工艺好的计量器和进厂时严格筛选保证电能表整机质量。因此,要特别注意计量器的质量。步进电机有屏蔽可以防电磁干扰,外壳采用铝合金支架、齿轮精细、无毛刺、材料不易变形、有自润滑性能、步进电机磁性能强、加工精密,都可以减少卡字的问题。要注意仔细检查和了解。再就是要进行走字检验。为更严格地考核计量器质量,保证安装到现场的电能表在电压允许范围内都能正确计量,建议采用本地区电网可能出现的最低(不考虑暂态)电压进行走字试验。

3 运行中的电能表质量抽查

  上述检查还是不能完全保证电能表安装到电网后,不出现任何问题的。因此,安装运行一段时间后,必须进行抽查。抽查的时间间隔和抽查比例可以根据运行中电能表的质量情况而定。同一厂家同一批次的电能表,故障率小、误差变化小、合格率高的可以减少抽查比例和抽查时间间隔。一般情况下,首次选用的厂家产品半年内抽查率不能少于5%。一年内抽查比率不能少于10%。如果质量稳定,误差变化小,则可以减少抽查比例,但每年至少要抽检1%,以监测电能表质量随时间变化情况。把电能表的选购从事前选择延伸到整个使用过程之中,通过监控使用中的情况,进一步提高选购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