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故障

楼主(2008-08-15):
我公司有台,台安N2   ,7。5KW的变频器,运行电机有响声,低频率的时候电机有点抖动,我把电机3 根线拆了量了3相也是平衡的,不知道是那里问题,请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平衡吗?

可能是缺相了

网友B:
台安N2 缺相是通病

网友B:
我有拆机驱动板13812126331

楼主: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也平衡的,就是运行电机有响声,3HZ的时候就有点抖动

网友C:
载波频率多少?载波频率低时电机有啸叫。

网友D:
支持新IGBT的观点!!!!!!!

网友E:
是的,驱动有问题 也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试试恢复出厂设值看看

楼主:
恢复出厂试,驱动的929我也换了还是一样,电机声音频率从低到高都有的

楼主:
我的载波频率是14,请新IGBT指导,我的变频器是7。5KW的载波频率应该调多少谢谢

网友A:
我上次修过一台是PC923的问题,你测试下驱动对管,换了PC923和板上所有电解电容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