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调速

楼主(2008-08-15):
一般极对数为4的三相异步交流电机在50Hz 380V电压下的转速约为1450rpm,请问用变频器设置频率为42.5Hz时转速为多少,如何计算,谢谢!

网友:
1450×42.5/50

网友A:
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
sigh~~楼主的电工基础不过关哦~

n=60*f/p           n=转速,f是频率,P是对数。4级就是2对。同步转速是1500。楼主的描述级对数为4就是说是8及电机。跟楼主的描述1450转有矛盾但不妨碍计算

~~1500=60*50/2

同步转速。。

异步转速稍小。。。

楼主:
西玛还是理论不错的··向你学习···

网友:
共同学习。其实我也是回头翻书了的。。

我只记得2对4极的不同三相异步电机50hz同步是1500转。极对数越多,越慢,频率越大越快。就记得按比例来换算。正二八经的这个公式还真忘记了。

找个机会复习一下呵呵~~

楼主:
你的感念还是额定频率与电源频率的比率··然后再乘以额定转速!就是对应关系!异步转速还是转差率咯!再乘以零点几!

还能多谈些关于电机转速的问题吗《》?谢谢!

楼主:
做技术的还是认真的同志多啊!都比较钻研!我个人认为!

网友:
谈就免了。工控上真正大家太多呢。说多了假如对,倒还将就,说错了一个容易贻笑大方。这还不要紧,只是个人问题,万一哪位新人看到缪论误认为是真理才麻烦呢。。。。。

就个人理解来说。普通交流电机转速深究起来就是交流电交变过程中,定子和转子之间磁场切割磁力线,导致状态变化。具体比较麻烦。我记得也是有个公式,就是感应电压和磁通和电流的计算。具体还是记不得呢(至少个人目前没有太感觉到这个公式有什么实际用处。)总之,电流交变频率越快。导致切割方式转换越快。也就导致速度越快。。。。所以变频是最直接目前最简单最快的办法。

网友:
转差率就是异步和同步的转差对同步比率。严格来说不同的异步电机转差率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电机生产的固有特性。当然。大部分电机都差不了多少。

实际在工作中要对转速进行严格控制的话起始光用变频器个人感觉还是不够,应该安装转速检测的仪器作为检测,比如编码器等。。

50hz时是1450转,实际 变频器输出假如是25Hz,正儿八经起始可能并不是725转。可能会有所偏差。我做过一台飞机辅助发动机的拖动台。通过变频器设定的频率经过计算的理论转速达到12000转时,实际通过转速表显示速度只有11800左右。。。这个可能还是电机特性造成的。。。最后还是做呢个反馈控制才解决的。当然以后再也没有做过这么严格的要求过转速的项目。所以假如有不对大大门指正哈。。。

网友B:
n1=60f/p           n=n1*(1-s)

网友C:
n=60f/p(1-s)就可以算出你所设频率的转数.

楼主:
大家有没有通过设定变频器频率,然后测出当时电机的实际转速,然后通过线性的比率推算出实际多少HZ 对应多少r/min 。

大多少数的变频器可以读出额定电流和电压的值,但大家有没有通过变频器读出电机的实际转速呢?有做过的能说下否?

楼主:
主要还是感觉用公式算出来的误差大·想通过测量实际转速!

网友:
有的时候负载太重,转差率就要高些。尤其是变速过程中。。。。转差率是变化的。。

网友D:
理论的知识要经常复习才行,好多学过的概念长时间不用就记不起了,现在的变频器一般都带数据显示的,调出这个参数就行了.

网友E:
n=60f/p(1-s)就可以算出你所设频率的转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