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照明计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8-08-15):
简介: 应急照明灯自带蓄电池,好比已经将微型发电机设于灯具内部了,在外电失去的情况下自动放电工作,而外部供电线路只起维持蓄电池内部能量的作用,而在非常状况时几乎不起作用。因此在日常运行中,定期检查应急照明灯的工作状况是必要的
关键字:应急照明 蓄电池 自动点亮 定期检查

   在进行应急照明供电设计时,设计人员都遵循“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92”中有关应急照明供电设计的条款(11.8、7.2、11.8.7.4、11.8.9等),上述条款指出:应急照明应由两路电源供电,在重要场所或供电条件不具备两个电源或两回线路时,还应设置有蓄电池的应急照明灯或用蓄电池组供电:带蓄电池的应急照明灯可接自本层(本区)配电盘的专用回路,或防灾专用配电盘。但在实践过程中笔者发现,片面强调套用上述条款,不很妥当,甚至会造成不良后果。本文针对采用蓄电池的应急照明的供电方式谈一看法,供广大设计人员及有关规范制定者探讨。

简述:

  所谓应急照明,是指在非正常状态下才使用的照明设施,包括:备用照、疏散照明、安全照明。对于不同类型的应急照明的供电时间及照度要求,规范中都有明确规定。
应急照明供电设计是由设计人员根据工程项目本身的供配电条件且符合规范要求,选择适当的供电方式进行设计。应急照明的控制一般有两种形式:其一是平时处于光源常闭状态,只在正常照明回故失电时,才自动点亮;其二是作为正常照明的一部分并与此同时使用,当正常照明因故失电时,无论应急照明的控制开关处于何种状态(开、闭),都应自动点亮。
举例说明
某设计人员在进行一个重要商场的应急照明设计时,完全遵循“民用建筑电气何种状态(开、闭),都应自动点亮。

举例说明

  某设计人员在进行一个重要商场的应急照明设计时,完全遵循“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92”中有关条款,选用带蓄电池的应急照明灯作为应急照明主器件,并采取分别来自变电所两台变压器电源干线的两路电源,经就地双电源自动切换控制箱,对应急照明灯进行供电。如下图所示:
应急照明灯的控制方式为:平时光源常闭、灯具处于浮充电状态:当正常照明因故失电时,自动点亮。
以上设计似乎看不出有何不妥,经审核予以通过。但该工程建成后投入运行时,发生了问题。一天晚上,该商场正常照明电源回路出于某种原因,突然失电,而应急照明灯此时并未自动点亮,顿时一片漆黑,大作混乱。

原因所在

  由于选用的带蓄电池应急照明灯本身的功能构造即是在加载外电的情况下,处于浮充电状态,失去外电,灯具内蓄电池放电自动点亮。由于应急照明电源是通过双电源自动切换控制箱提供的,当正常电源失电时,备用电源将自动切换投入,因此实际加载于应急照明灯的外电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另一路电源而已,应急照明灯当然无法自动点亮了。

评析:

  采用双电源自动切换控制箱对应急照明进行供电,而当今带蓄电池的应急照明灯产品都只有一路电源输入,是无法识别电源的变化情况,只要有外电加载,总处于浮充电状态,只有失去外电,才会靠灯具内蓄电池放电自动点亮。采用双电源自动切换控制箱对应急照明进行供电,目的是想提高其供电可靠性,但结果是适得其反。另假设上述设计采用的是不通过双电源自动切换控制箱供电,而是直接由正常照明电源供电,或者还是通过双电源自动切换控制箱供电而不选用带蓄电池的应急照明灯,并将控制形式改为:应急照明作为正常照明的一部分并与此同时使用,那可能就不会发生上述事故了。

结论:

  应急照明灯自带蓄电池,好比已经将微型发电机设于灯具内部了,在外电失去的情况下自动放电工作,而外部供电线路只起维持蓄电池内部能量的作用,而在非常状况时几乎不起作用。因此在日常运行中,定期检查应急照明灯的工作状况是必要的(一般带蓄电池的应急照明灯产品都有状况指示灯功能),但强调其供电电源一定要来自双电源自动切换控制箱,则是没有必要的。
在进行应急照明供电设计时,可采取“应急照明作为正常照明的一部分并与此同时使用”的这一形式,并设有单独的控制开关及配电线路,也没有必要将全部应急照明灯都选用带蓄电池的照明灯具比较妥当。在较小的场所中,如选用带蓄电池的应急照明灯,其供电线路干脆直接接于同场所的正常照明回路中。当然这是违反现行规范要求的,但笔者认为由于当今应急照明灯产品等原因,此举是妥当的。

网友A:
学习一下,天天搞的就是这玩意

网友B:
不错,最好能提供控制图

网友C:
应急照明要双回路供电,接备用发电机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