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的应用与维护

楼主(2008-08-15):
接触器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自动化控制电器。接触器主要用于频繁接通或分断交、直流电路,具有控制容量大,可远距离操作,配合继电器可以实现定时操作,联锁控制,各种定量控制和失压及欠压保护,广泛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其主要控制对象是电动机,也可用于控制其它电力负载,如电热器、照明、电焊机、电容器组等。
接触器按被控电流的种类可分为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这里主要介绍常用的交流接触器。

型号说明
C - /
以上型号为标准型号,近年来,新开发了B系列、3TH系列、3TB、3TF系列交流接触器。
一、交流接触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1)结构:
接触器主要由电磁系统、触点系统、灭弧系统及其它部分组成。
①电磁系统:电磁系统包括电磁线圈和铁心,是接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依靠它带动触点的闭合与断开。
②触点系统:触点是接触器的执行部分,包括主触点和辅助触点。主触点的作用是接通和分断主回路,控制较大的电流,而辅助触点是在控制回路中,以满足各种控制方式的要求。
③灭弧系统:灭弧装置用来保证触点断开电路时,产生的电弧可靠的熄灭,减少电弧对触点的损伤。为了迅速熄灭断开时的电弧,通常接触器都装有灭弧装置,一般采用半封式纵缝陶土灭弧罩。
④其它部分:有绝缘外壳、弹簧、短路环、传动机构等。
(2)工作原理:
当接触器电磁线圈不通电时,弹簧的反作用力和衔铁芯的自重使主触点保持断开位置。当电磁线圈通过控制回路接通控制电压(一般为额定电压)时,电磁力克服弹簧的反作用力将衔铁吸向静铁心,带动主触点闭合,接通电路,辅助接点随之动作。
二、交流接触器的选用与运行维护
(1)选用:
① 选择接触器的类型,应根据负载电流的类型和负载的轻重来选择,即是交流负载还是直流负载,是轻负载、一般负载还是重负载。
② 主回路触点的额定电流应大于或等于被控设备的额定电流,控制电动机的接触器还应考虑电动机的起动电流。如果接触器控制的电机起、制动或正反转频繁,一般将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降一级使用。此外,主触头的额定电流可根据经验公式计算:

Ie主触头≥ (A)

③ 主触头的额定电压,接触器铭牌上所标电压系指主触头能承受的额定电压,并非电磁线圈的电压,使用时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压应大于或等于负载的额定电压。
④ 操作频率的选择,操作频率就是指接触器每小时通断的次数。当通断电流较大及通断频率过高时,会引起触头严重过热,甚至熔焊。操作频率若超过规定数值,应选用额定电流大一级的接触器。
⑤ 接触器电磁线圈额定电压的选择,接触器的电磁线圈额定电压有36V、110V、220V、380V等,电磁线圈允许在额定电压的80%~105%范围内使用。接触器的电磁线圈电压可直接选用380V或220V,具体可根据控制回路的电压来选择。
(2)运行维护:
①运行中检查项目:
1)通过的负荷电流是否在接触器额定值之内;
2)接触器的分合信号指示是否与电路状态相符;
3)运行声音是否正常,有无因接触不良而发出放电声;
4)电磁线圈有无过热现象,电磁铁的短路环有无异常。
5)灭弧罩有无松动和损伤情况;
6)辅助触点有无烧损情况;
7)传动部分有无损伤;
8)周围运行环境有无不利运行的因素,如振动过大、通风不良、尘埃过多等。
②维护:
在电气设备进行维护工作时,应一并对接触器进行维护工作。
1)外部维护:
a.清扫外部灰尘;
b.检查各紧固件是否松动,特别是导体连接部分,防止接触松动而发热;
2)触点系统维护:
a.检查动、静触点位置是否对正,三相是否同时闭合,如有问题应调节触点弹簧;
b.接触器触头表面应保持清洁,不允许涂油。当触头表面有因电弧作用而形成金属小珠时,应及时铲除,但银及银合金触头表面产生的氧化膜,由于接触电阻很小,不必修锉,否则竟缩短触头的寿命。
c.检查触点磨损程度,磨损深度不得超过1mm,触点有烧损,开焊脱落时,须及时更换;轻微烧损时,一般不影响使用。清理触点时不允许使用砂纸,应使用整形锉;
d.测量相间绝缘电阻,阻值不低于10MΩ;
e.检查辅助触点动作是否灵活,触点行程应符合规定值,检查触点有无松动脱落,发现问题时,应及时修理或更换。
3)铁芯部分维护:
a.清扫灰尘,特别是运动部件及铁芯吸合接触面间;
b.检查铁芯的紧固情况,铁芯松散会引起运行噪音加大;
c.铁芯短路环有脱落或断裂要及时修复。
4)电磁线圈维护:
a.测量线圈绝缘电阻;
b.线圈绝缘物有无变色、老化现象,线圈表面温度不应超过65℃;
c.检查线圈引线连接,如有开焊、烧损应及时修复。
5)灭弧罩部分维护:
a.检查灭弧罩是否破损;
b.灭弧罩位置有无松脱和位置变化;
c.清除灭弧罩缝隙内的金属颗粒及杂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顶~不错的帖子

网友C(2008-10-17):
B系列、3TH系列、3TB、3TF系列交流接触器? 这几种应用在什么场合啊,有什么区别? 能否发给我谢谢? yyynan @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