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电脑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8-08-15):
我的电脑的串口与三菱PLC能通讯,但与三菱触摸屏却通讯不上,电脑提示GOT的类型不一直。我换了屏和通讯线后还是这样,我想问一下我电脑串口那坏了?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你的通讯的端口的设置没有设置好啊,要不就是你的PLC装的时候不要选择什么监视等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