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同步控制,高手请进!!

楼主(2008-08-15):
应用场合如下,

主轴使用变频电机,两侧需要同步的部分分别使用伺服电机,

要求伺服带动的轴在信号1有效后,经过延时迅速速度同步,同步长度在40-300mm,然后在信号2有效后经过延时立刻停止

如此循环,再等信号1有效。

主轴实际速度可以使用编码器测得

主轴线速度在20m/min

伺服的转速100r/min时,就可以跟的上主轴线速度

经过计算,伺服电机的一次同步最小运行时间在120ms上

plc是dvpeh系列的,伺服电机是台达b系列的

现在的问题是,plc的扫描周期有可能影响系统的控制,我准备采用中断的方式

但是伺服电机上我应该采用什么方式呢?

位置控制呢,还是速度控制?

而且速度控制里面有分使用模拟量控制和使用通讯控制

现在想请高手指点一下,这种场合的应用那种控制比较的合适?

plc的程序结构怎样做才更合理?

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怕PLC的扫描周期影响,可使ASD-B直接工作在速度模式,其速度命令来源为来自主轴侧的测速发电机,通过调节P1-40(速度比例)和PID及S平滑参数来实现速度追踪同步,尽量减少PLC的程序工作量,PLC只需在规定负责检测与控制何时启动同步.

网友A:
还有你的运行时间120MS的话有点太短,如果用PT模式估计不适合,PLC通过SPD速度的采样时间短速度精度等会有影响,

楼主:
谢谢老盖

如果使用测速发电机,那么plc要如何控制伺服电机的启停呢?还请详细的指点一下!

网友A:
1、控制伺服的sero on信号

2、控制伺服的EMGS

3、控制测速发电机给伺服的速度命令(可能会有零飘)

网友A:
具体的采用哪种你可以试下(1、sero on信号动作后伺服不会立即启动,有延时

                                                    2、emgs信号动作后伺服会显示故障信息,但是忘了消除后是否会自动复位并启动伺服,其间的延时你要自己判断能不能接受

                                         3、控制测速发电来的速度指令你可以用个继电器切换(伺服V-REF---------[继电器]--常开----来自测速发电机或者其他信号

                                                                                                    |-常闭-----GND

                                                      此继电器可用多路模拟量选择开关代替

另外测速发电机是个代名,只要能把你的主轴的速度转化成0-10V的信号就可以了,它的精度/转化效率决定了你的同步精度

楼主:
谢谢老盖

我试一下先,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B:
管理员同志

能不能把广告给删除了

真没有意思

网友C:
PT模式直接把主轴编码器信号接入驱动器,在设定好电子齿轮比,实现同步行不行?

网友A:
应该可行,但是有个问题,楼主要求伺服延时启动延时停止,延时启动可以通过切断脉冲信号来搞,但是延时停止怎么搞呢?

有没有那款伺服可直接接收脉冲频率做速度设定,这样的话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D:
同步问题是许多设备的共同之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行,但是有个问题,楼主要求伺服延时启动延时停止,延时启动可以通过切断脉冲信号来搞,但是延时停止怎么搞呢?

有没有那款伺服可直接接收脉冲频率做速度设定,这样的话可以直接使用

第二个信号有的时候主轴是否停止?若没停这方案应该可以

楼主:
to zjp

谢谢,这个方法倒是可以试一下。主轴是恒速一直运行的,伺服有一个端子可以控制脉冲输入端信号的有效与否

至于延时,我可以使用控制器来做。

但是有一点,pt是位置控制,而这个项目的要求是速度同步,这样可以么?

另外,这几天我也看了一些资料,发现现在做同步,做联动等,采用专用控制器效果挺好的,指令相对简单一点

我想,plc做一些简单的运动控制是可以的,要做的复杂一点,可能从快速性,可行性上,就差一点了。比如作一个运动控制,代替原来的凸轮运动。

网友F:
我用过同步仪,ACE-02.用在胶装龙设备上,不用PLC伺服及编码器,控制简单,成本低.用两台变频器或VS马达就可以了.

网友G(2008-09-16):
用手摇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