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色无纸记录仪

楼主(2008-08-15):
    本公司需求以下几中产品:
  1\彩色无纸记录仪:
    要求:16通道温度记忆/RS232和USB接口\交流220V电源
    数量:5
  2\可控硅:
    要求:进口1000V-5600V/1000A-50A/水冷散热器
    数量:120
  3\高压隔离开关(电动控制):
    要求:3000V\6000V\12000V/50A\100A
    数量:各10台
  4\松下伺服电机及驱动器
    要求:220V电源/200W/3000R\M
    数量:5套
    以上几种产品请提供相关资料和报价/现金采购.

    联系电话:0374-6981051

    E-MAIL:zhanghongtao771016@tom.com

网友A:
       AI-2057C/G型及AI-2080C型触摸数字无纸记录仪是基于传统的HMI触摸屏,配置标准CF卡数据存储模块;采用智能化、模块化和网络化的设计理念二次开发的无纸记录仪,与宇电AI系列产品进行灵活的组态应用,实现多通道数字、曲线全屏显示,数据存储的功能;操作人性化;

    高性能:HMI触摸屏采用RISC CPU32M大容量内存,每通道数据刷新时间50毫秒;选配储存卡槽采用外插拔标配1G的电子硬盘,可扩展CF14G存储记录空间;数据保存按先进先出的原则,转存数据点立即保存;数据通过读卡器在PC上直接打开,串口备份至计算机上,Excel电子表格打开CSV格式的数据文件无存储功能时可作终端显示操作屏使用,主机内存可记录大约1小时的数据及报警参数,保存15条升降温程序配方在中;

    产品出厂前将在工厂已测试好,连接RS485通讯线即可使用;应用灵活:采用上位机+下位机的结构,下位机为AI系列仪表,输入及输出规格极为丰富,可任选单路或多路显示报警仪、智能调节器、手操器、流量积算仪或开关量输入输出模块;系统若发生变化,亦可随时变更、增加或减少记录通道;每台记录仪可选择24681216182232通道类型软件;自由编辑选择AI通道硬件型号;可写入设备位号如:【TIC-101】; 设有屏保功能防止误操作,操作使用15分钟后重新输入密码【111】;

硬件连接

   无纸记录仪采用上位机(触摸屏)与下位机(AI仪表)总线连接,按地址排列,显示控制仪表相互独立运行、互不干扰、通电就能显示操作;每台记录仪可选择2468121618222432通道类型软件;在流程图中已预制8个控制按钮,连接AI-3013D5开关量模块8路继电器输出接点控制电机起停;在流程图中已预制8个输入接点,连接AI-3011D5开关量模块8个输入干接点显示电机设备运行状态;16通道以下的无纸记录仪可再连接AI-808H温压补偿流量表4台;(可用于批量控制)。触摸屏COM1通讯口采用【超5类屏蔽双绞线】2根线来连接AI仪表的通讯口A/B端,中间不能用其他的线来连接;通讯距离大于1.2Km;安装开关电源直流24VDC,电源线+、-两根线、要求接地线。COM2通讯口具有随机打印功能。定制穿透功能:应用数据穿透功能无纸记录仪可与上上位机连接,实现局域网内监控功能。应用软件AIFCSV9.0组态软件,使用穿透功能数据有滞后,上位软件与触摸屏轮流读仪表参数,通讯超时要设置3000毫秒以上!穿透功能要特殊订货。

2.4  触摸屏实际应用

    触摸屏24VDC直流电源供电后显示【宇电标记】;触摸【开始】出现菜单栏;选【记录设置】设置数据报表存储要求(2.11;选【数据】全屏显示各通道;16通道以下有选【流量数据】;选【实时曲线】显示单台曲线,点【PV】实现参数设置、点【A】程序控制、手/自动切换,升降程序配方设置、查看程序曲线、点【MV】手动输出量的设定;选【棒图】、【实时多条PV】、【历史曲线】、选【流程图】触摸按钮控制电机启停(连接AI-3013D58点继电器模块);查询数据选【报表】【报警】;点击:【数据画面】【棒图画面】【流程图仪表数据】【实时多曲线画面】【历史多曲线画面】的数据框快捷返回单台仪表的【实时曲线画面】通道。可前页与后页翻页。相同页面按【前页】【后页】【自动/手动】循环自动翻页;图片3

用生动形象的图形画面来描述现场生产工艺流程,是整个工业现场的缩影。它不仅仅是一个图画,有控制按钮与现场实时数据同时显示,从而使得操作员具有十分直观的远程控制。软件编辑还可实现软PLC开关量输出的功能,时钟的记时控制、开关量输出记数功能。图片7

   在流程图中按钮是可用的;控制按钮连接AI-3013D5开关量8路继电器输出模块,地址设33号(软件已定制好),流程图中的开关按钮可控制4台电机启停;连接AI-3011D5开关量8个输入干接点,地址设37号,显示设备运行状态;点击流程图中的数据框如:【TIC-101】将回到该【实时画面】通道。根据客户要求可定制流程图或其他要求酌情处理。控制线路图见图片8

  无纸记录仪:定制工艺流程图-触摸控制电机启停【干接点开关量输入、输出】

网友A:
AI-2057/2080流量批量控制

流量积算仪设置

   AI无纸记录仪1~16通道,新增加4台流量表AI-808H流量温压补偿的显示累积功能。

3)批量控制功能

在流量实时曲线画面有批量控制功能,批量控制【PV】测量值、批量控制【SV】给定值,在流量仪表上设置批量控制功能,触摸屏上就可操作批量控制;设置批量控制给定值【SV】确定下传批量控制流量仪表;

网友A:
  批量控制:流量积算显示控制仪表AI-708HAI2L441X3S4

对于系统要求批量控制加料工艺,在触摸屏上设定批量控制给定值,输入框中输入需要加料的量【123456】;同时要在触摸屏上看到批量控制的瞬时流量值的变化【123456】,达到控制量开关量关闭电磁阀的动作,再次开启设定Act批量控制动作时间。

网友A:
  无纸记录仪的数据处理:

报表: PC图形阅读软件、微型打印机上传Excel电子表格

触摸屏的外插CF卡来保存数据;【强烈建议断电后拔插CF卡】!标配1G的电子硬盘。

可扩展CF14G存储记录空间;数据可通过微型打印机打印数据报表、曲线;或通过CF卡存储数据用读卡器在PC上用图形软件直接打开;也可通过串行COM2口备份Excel电子表格数据至上位计算机。CF卡内:【AL】数据包是报警报表;【DL】数据包是数据报表;按年///小时来保存数据源文件。

第一种、加密数据包PC上阅读图形软件方式:DataLogTool 1.0图形软件使用说明

DataLogTool是专为无纸记录仪开发的,一个可在个人计算机上运行的工具软件,其作用是用来将HMI屏上加密记录在CF卡上的数据集中管理,便于用户查询数据报表,查看历史曲线,并可以对其进行打印的功能。在计算机【开始】的程序里有【宇电无纸记录仪图形软件】帮助文件。

  (1)  查看报表 点击【查看报表】按钮,可以显示打开的记录数据与报警记录的文件或是用户从CF卡里查询到的数据,以报表的形式显示出来;图片18

(2)  查看曲线:点击【查看曲线】按钮,可以显示在报表中已查询到的并以报表方式显示出来的数据,以曲线的形式显示出来。上图显示的曲线可分为几个部分的内容:

①曲线图最上面中间部分,显示的是查询的记录名称;

②紧接着是【当前时间】一栏,表示当前游标线所在的位置的某一时间点;

③ 对于游标线的操作,用户可以用鼠标的左键在曲线图上单击,也可以使用键盘的左右“<-”“-〉”键进行操作;

④ 紧接着“当前时间”一栏下面的是显示用户所要曲线的名称,颜色,线型等属性。在曲线名称的括弧(  )里面值表示,当前游标线所在的位置的各条曲线的采样值;

⑤还有一部分就是X轴显示为时间轴,Y轴显示为数值的上下限;

⑥用鼠标左键双击曲线图,也可以弹出曲线设置属性的框;

网友A:
第二种、微型打印机方式

 新增面板式微型打印机,默认的串口打印机的参数为9600bp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连接时将微型打印机定制的9口串口母头直接接到HMI屏的9芯串口头即可。

1、历史曲线打印:有2种方式:在屏的历史曲线画面才能实现打印曲线功能!

①左上角的蓝色【Print】:打印设置中所查询到的曲线内容,1条或选4条同时打印;

②右上角的红色【Print】:打印屏上所显示的曲线内容,1条或选4条同时打印;推荐此功能!

③左下角的【S】设置,有关打印机纸张宽度的设置,如果您的打印机的纸张太宽或太窄,可以通过设置【打印纸张宽度比例】这个值来调整,,2057默认100%;2080默认40

2、历史数据报表打印:有2种方式:【在屏的历史数据画面才能实现打印数据功能!】

①左上角的蓝色【Print】:手动打印屏上所查询到的报表内容,每行5个数据;

②右上角的红色【Print】:手动打印当前刚刚采集到的报表内容,每行5个数据,连续换行;

③右下角的【S】设置,有关打印报表的设置,

.如果您想自动打印采集到的报表,可以启用【选择是否自动打印】的功能。自动打印必须在报表画面实现!

⑤【自动打印时间间隔】的设定,是设置多长时间后打印机开始自动打印。如果此值设为0,则自动的实时打印报表。在屏的历史数据画面才能实现自动打印数据功能!图片24

网友B:
厦门中治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我司专业生产销售工业智能调节仪表和无纸记录仪,网站http://www.xmzonzi.com,欢迎垂询!!联系人:杨艺煌

电话:0592-5784169     传真:0592-5784159    手机:13290783518

网友C(2008-09-26):
怎么是销售的

网友D(2008-10-30):
汤姆斯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监控设备、环保仪器的生产、销售(国际贸易部)、研发相结合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一支专家级的研发队伍,服务诚恳的销售精英,严格自我要求的一线员工。是目前国内外自动化仪器、仪表行业最具影响的公司之一。

公司主要产品及业务范围:无纸记录仪、压力校验仪、温度校验仪、振动变送器(一体化震动变送器)、多路巡检仪、流量积算仪、智能温控表、数字电工表、电阻分选仪、称重显示仪、移相触发器、电力调整器、涡轮流量传感器、热电偶、热电阻、锅炉控制、污水处理、电气及自动化工程开发、设计、成套。

电 话: 0086-592-3720759
传 真: 0086-592-3720859
地 址: 厦门湖里兴隆路25号
邮 编: 361006
邮 箱: tms@tomsauto.cn
网址: http://www.tomsauto.cn

网友E(2012-06-09):
上海绎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专业从事工业过程控制,智能仪表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有温度记录仪、压力记录仪、流量记录仪、显示仪表、校验仪、液位仪表、检验仪表。规格齐全、形式多样,可满足不同场合的不同要求,并能按用户要求设计生产特殊协议的产品。   公司主营产品包括:高精度数字显示仪表、高精度液晶显示仪表、高精度数字控制仪表、高精度校验仪表、记录仪表、化工热工行业的专有控制器定制开发。提供隔离器;变送器;配电器;电流互感器;变频器;各类传感器(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的售前、售中、售后工作。提供化工热工相关工段的自动化工程解决方案,工艺优化、现场施工等服务。 绎捷公司倡导“以至诚之心为人,用唯美标准做事”的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塑造充满活力与创业精神的团队,为创新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近年来,公司致力于将绎捷科技打造成世界著名品牌的目标,加强企业战略管理和研究,探索出了一条保持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路径。具体参考http://www.yijie-tech.org/SoftAllInf-1.html

网友F(2012-09-18):
上海绎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专业从事工业过程控制,智能仪表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有温度记录仪、压力记录仪、流量记录仪、显示仪表、校验仪、液位仪表、检验仪表。规格齐全、形式多样,可满足不同场合的不同要求,并能按用户要求设计生产特殊协议的产品。   公司主营产品包括:高精度数字显示仪表、高精度液晶显示仪表、高精度数字控制仪表、高精度校验仪表、记录仪表、化工热工行业的专有控制器定制开发。提供隔离器;变送器;配电器;电流互感器;变频器;各类传感器(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的售前、售中、售后工作。提供化工热工相关工段的自动化工程解决方案,工艺优化、现场施工等服务。 绎捷公司倡导“以至诚之心为人,用唯美标准做事”的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塑造充满活力与创业精神的团队,为创新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近年来,公司致力于将绎捷科技打造成世界著名品牌的目标,加强企业战略管理和研究,探索出了一条保持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路径。具体参考http://www.yijie-tech.org/

网友G(2012-12-22):
SWP-ASR600 16路万能输入彩色无纸记录仪采用日本SHARP公司5.6英寸彩色液晶屏显示测量数据(总览、
数字显示、棒图显示、曲线显示)、历史曲线、信息(报警信息、累积报表)和功能画面(数据备份打印)。
彩色记录仪外形为144×144mm,可输入标准电压、标准电流、热电偶、热电阻、毫伏和频率等信号。ASR600
具有4路二线制传感器DC24V配电输出、12路继电器报警输出、4通道变送输出、流量积算、温压补偿、打印、
远程通讯及即插即用普通U盘历史数据转存功能。

云润企业依托国外先进技术并结合自身雄厚的研发能力,在无纸记录仪稳定性、可靠性和网络软件三方面
处于目前国内领先地位,迅速成为国产无纸记录仪生产商中的后起之秀。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可靠的结构
全铝密封外壳及内部屏蔽板,保证记录仪在恶劣环境中正常工作
间隔宽度达10mm的接线端子,保证方便稳定
翻盖式面板,保护前端的USB接口
硬件及系统
采用高速、高性能32位ARM微处理器,画面响应时间<0.2秒,可同时实现16路信号的检测、记录、显示和报警
进口SHARP公司5.6英寸320×240点阵TFT高亮度彩色图形液晶显示,亮度可调
采用国际名厂元器和最新大规模集成电路,确保整机高性能
大容量FLASH闪存芯片存贮历史数据,掉电永不丢失数据
集成硬件实时时钟,掉电情况下时钟也能准确运行
记录仪在85VAC-265VAC范围内正常工作
采用先进无跳线技术,仪表万能输入
丰富的显示功能
提供曲线显示、棒图显示、数字显示、总览显示等多种中文画面
提供全新的T6输入法,可输入中文、英文、数字、特殊符号、上下标等,解决特汉字及殊单位的输入问题
提供横向、纵向曲线走纸方式,提供标尺显示
每4组曲线显示可以自由组合,自定义曲线颜色
软件
信号全量程精度±0.2%
记录仪各输入、输出通道间完全隔离
每个通道均支持流量积算功能
软件密码锁保证用户组态安全
内置GB2312二级汉字字库(6500汉字)
中文菜单组态,可自由组态并显示工程位号、工程单位
工程量显示数值达到4位半,显示范围-9999-19999,还支持真空度运算及科学计数法显示
报警显示,同时指示各路通道的下下限、下限、上限、上上限报警。可以记录最近的15条报警信息
记录仪提供16天小时报表、128天8小时班报、192天12小时班报、1年日报+月报等多种报表形式
4组温压补偿,支持孔板、涡街等流量计,用于对蒸汽、水、一般气体等介质的补偿运算
方便的数据转移
通过通讯接口将仪表内部数据备份到计算机
使用1个USB2.0接口,通过普通2G U盘将仪表内部数据备份到计算机
通过面板式微型打印机打印数据及曲线表
网络集成的软件
通过RS-485和RS-232C接口将仪表连接,对仪表进行运程监控、数据采集、数据备份等操作
通过标准MODBUS RTU协议和OPC接口软件包,可无缝连接各种软件。除支持本公司DataManagement数据管理
软件外,还支持iFix、组态王、MCGS、力控等通用工业组态,无需专用驱动。
支持FAT32文件系统,Windows可自动识别备份文件,无需格式转换

SWP-AST600实物图片
  无纸记录仪SWP-ASR600系列               昌晖无纸记录仪-www.yunrun.com.cn
无纸记录仪外形尺寸:144×144×220mm
       SWP-ASR600无纸记录仪外形144×144×220mm
无纸记录仪开孔尺寸:138×138mm
无纸记录仪安装方法: 嵌入式仪表板安装(垂直仪表盘),允许向后最大倾斜30度安装,左右水平

SWP-ASR600彩色无纸记录仪选型表

 选型代码选型代码说明

彩色无纸记录仪型号

□-1-□/□

记录仪输总入通道
请在1-16之间选择
SWP-ASR601
SWP-ASR602
SWP-ASR604
SWP-ASR606
SWP-ASR608
SWP-ASR610
SWP-ASR612
SWP-ASR614
SWP-ASR616

 单路信号输入                      注1
 2路信号输入                       注1
 4路信号输入                       注1
 6路信号输入                       注1
 8路信号输入                       注1
 10路信号输入                      注1
 12路信号输入                      注1
 14路信号输入                      注1
 16路信号输入                      注1
存储容量

 内部存储为标准配置)
显示语言

 简体中文(标准配置)
 英文
附件规格(可复选)
                  F4
                  F8
                  F12
                  FB4
                  FB8
                  FB12
                  FP4
                  FP8
                  FP12
                  J6
                  J12
                  P4
                  C2
                  C3
                  C4
                  AO1
                  AO2
                  AO3
                  AO4
                  PID
                  USB
                  L
                  F
 频率信号输入4路                   2
 频率信号输入8路                   2
 频率信号输入12路                  2
 频率输入4路,每路12VDC隔离配电     2
 频率输入8路,每路12VDC隔离配电     2
 频率输入12路,每路12VDC隔离配电    2
 频率输入4路,每路24VDC隔离配电     2
 频率输入8路,每路24VDC隔离配电     2
 频率输入12路,每路24VDC隔离配电    2
 继电器输出6点                     3
 继电器输出12点                    3
 DC24V馈电输出4回路
 带RS232接口×1(出厂标准配置)     4
 带RS485接口×1                    4
 带RS232通讯/打印                注4、注5
 4-20mA变送输出1路                 注6
 4-20mA变送输出2路                 注6
 4-20mA变送输出3路                 注6
 4-20mA变送输出4路                 注6
 带PID控制功能
 记录仪出厂时另带2G U盘1个
 累积/报表功能
 温压补偿功能
备注
注1:记录仪总通道数为模拟输入与频率输入通道数之和
注2:频率输入F4、F8、F12、FB4、FB8、FB12、FP4、FP8和FP12不能同时指定
注3:报警继电器输出J6和J12不能同时指定
注4:通讯接口C3、C4和C5不能同时指定
注5:SWP-ASR600记录仪只支持云润企业专用微型打印机
注6:模拟变送输出只支持4-20mA信号输出。
    SWP-ASR610、SWP-ASR612不能指定AO1、AO2、AO3和AO4输出。
    SWP-ASR605、SWP-ASR606、SWP-ASR607和SWP-ASR608不能同时指定频率输入F4、FB4、FP4和变送输出
    AO1、AO2、AO3、AO4。
选型举例
SWP-ASR612-1-0/J6/P4/C2/USB
144×144×220mm的12路简体中文版彩色无纸记录仪,带6个继电器输出,带4路DC24V馈电输出,带RS232通
讯接口,记录仪出厂时另带2G U盘1个,附分析软件。
SWP-ASR600无纸记录仪接线图
    SWP-ASR612记录仪端子排列
12通道无纸记录仪端子排列

    SWP-ASR616记录仪端子排列

SWP-ASR记录仪标准电流输入接线方式                SWP-ASR记录仪标准电压输入接线方式

        无纸记录仪接线图-电流输入接线                     无纸记录仪接线图-电压输入接线
SWP-ASR记录仪频率输入接线方式                    SWP-ASR记录仪直流电流输出接线方式
        无纸记录仪接线图-频率输入接线                     无纸记录仪接线图-直流电流变送输出接线
SWP-ASR记录仪热电偶输入接线方式                    SWP-ASR记录仪热电阻接线输入接线方式
        无纸记录仪接线图-热电偶输入接线                    无纸记录仪接线图-热电阻输入接线

    SWP-ASR记录仪两线制输出变送器接线方式
          二线制变送器与无纸记录仪接线
文章来源地址www.yunrun.com.cn/Product/432.html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