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同步控制,高手请进!!

楼主(2008-08-15):
应用场合如下,

主轴使用变频电机,两侧需要同步的部分分别使用伺服电机,

要求伺服带动的轴在信号1有效后,经过延时迅速速度同步,同步长度在40-300mm,然后在信号2有效后经过延时立刻停止

如此循环,再等信号1有效。

主轴实际速度可以使用编码器测得

主轴线速度在20m/min

伺服的转速100r/min时,就可以跟的上主轴线速度

经过计算,伺服电机的一次同步最小运行时间在120ms上

plc是dvpeh系列的,伺服电机是台达b系列的

现在的问题是,plc的扫描周期有可能影响系统的控制,我准备采用中断的方式

但是伺服电机上我应该采用什么方式呢?

位置控制呢,还是速度控制?

而且速度控制里面有分使用模拟量控制和使用通讯控制

现在想请高手指点一下,这种场合的应用那种控制比较的合适?

plc的程序结构怎样做才更合理?

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另外就是,例如速度控制方式
使用485通讯控制和使用模拟量控制,哪一方式快速性更好?
可靠性上那种方式更合适??

网友A:
精度要求呢,机构能更详细些吗

网友B:
在速度控制方式下,当然好似模拟量的响应快.

网友C:
用PLC去做同步有点难,台达的伺服有没有两路编码器输入,要是有就好做了.我用KEB的就能做到同步.

楼主:
to   W5880527

精度要求在1mm,控制过程就是当主轴带动的输送带上有物体经过传感器1时,启动伺服同步,当另一个传感器信号有效时,停止伺服

to 刘岩利

您是说得模拟量的控制方式快么?为什么呢?通讯不是可以设的速率很高么?

to  sbriugu

如果有的话要怎么做呢?两路编码器输入?你指的是编码器直接输入到伺服电机么?伺服电机的位置控制方式里面

可以使用高速脉冲控制

网友A:
精度不高,20m的速度不快。估计整个离合器结构是最简单的

网友D:
如果用贝加莱:

伺服接两个编码器,一个接伺服电机编码器,另一个接主轴编码器。

主轴编码器的位置作为电子凸轮的主轴位置,启动电子凸轮后:

停止->;传感器1->;加速段->;同步段(1:1)->;传感器2->;减速段->;停止

所有控制在伺服内完成。PLC负责发信号启动电子凸轮,在线编辑电子凸轮加减速段距离。

网友E:
还有就是通过运动控制器+伺服来实现

楼主:
to  踏沙行    能更具体一点么?

to  w5880527     能更具体一点么?

to chennet

我没有用过贝加莱的伺服系统,你能给我给链接我先看看资料么?或者

把伺服的型号给我,我查一下。你要是方便email给就更好了  sunsanr@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