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无速度传感器控制

楼主(2008-08-15):
无论是矢量控制系统,还是直接转矩控制系统,都需要转速闭环控制,所需的转速反馈信号来自与电机同轴的速度传感器,对于高性能系统一般都用光电码盘,其成本、安装、可*性都有问题。如果能取消光电码盘而保持良好的控制性能,显然会大受欢迎,这就是无速度传感器的高性能调速系统。作为高性能的通用变频器都希望采用无速度传感器控制。
    这时,可以通过容易测量的定子电压和电流信号间接求得转速。常用的方法有:
(1) 利用电机模型推导出转速方程式,从而计算转速;
(2) 利用电机模型计算转差频率,进行补偿;
(3) 根据模型参考自适应控制理论,选择合适的参考模型和可调整模型,同时辨识转速和转子磁链;
(4) 利用其它辨识或估计方法求得转速;
(5) 利用电机的齿谐波电势计算转速;等等。
    但是,无论哪一种方法,计算或辨识精度都有限,动态转速的准确度更有限,因此目前实用的无速度传感器调速系统只能实现一般的动态性能,其高精度调速范围达到10就算不错的了。目前,已有若干品种的无速度传感器高性能通用变频器问世,但研究工作仍在继续。

网友A:
1、楼主说的速度闭环控制,精度和直流速度闭环控制一样;

2、如果还要提高精度,意义不大,再大就是定位控制、伺服控制的问题了;

3、楼主有关矢量控制的说法,非常正确简明!!!

网友B:
大家请看下面的相关链接: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42121385100001

想知道大家怎么评价和唾骂刘志斌这条癞皮狗、这个驴头的吗?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7-90A1-A9D114E8E805

<工控无极限 也说刘志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