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调功器的请进

楼主(2008-08-15):
三相调功器,负载为电炉丝加热。采用周波控制,4-20MA触发时它的周波个数怎样计算?

网友A:
(20-4)/50=0.32   4.32为1/50占空比 4.64为2/50占空比  ....20为50/50占空比... 对应的功率2% /4%....100%..这么简单问题不会算...?

楼主:
谢谢平和!但是我还是有点疑问。比如:在0.02S的一个周期之内上下半周各一次过零点,也就是说在一个周期之内某一相可控硅最多只能导通两次,这个和输入信号不是比例关系啊。输入信号4-20MA只是控制在单位时间内可控硅过零时产生多少个触发脉冲。比如我要炉温低时可以让它在0.1S内导通一次,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是怎么算的?

网友B:
“三相调功器,负载为电炉丝加热。采用周波控制,4-20MA触发时它的周波个数怎样计算? ”

1、调功器的原理是:

1)如果输出1个周波,空两个周波,那么占比1/3,可空比2/3,占空比是1/2;

2)占空比是1/2,那末实际运行功率是额定的1/3;

2、调功器的触发脉冲是矩形波,在正矩形波输出期间,可控硅导通,导通的周波数是矩形波的宽度除以周期T;

3、如果你用4-20MA信号控制的是实际运行功率是额定的“1/3”,那末占空比是1/2,正矩形波的宽度是1个周波,负矩形波的宽度是2个周波;

4、如果你用4-20MA信号控制的是占空比1/2,那么正矩形波的宽度是1个周波,负矩形波的宽度是2个周波;

网友B:
     比如我要炉温低时可以让它在0.1S内导通一次,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是怎么算的?

1、0.1S内导通一次,就是占空比是1/4,运行功率是额定功率的1/5;

2、矩形触发脉冲的正程宽度是1个周期0.02S,负称是4个周期0.08S;

楼主:
谢谢刘工。我分析如下,请各位帮我看看。一个周期是0.02S,有两个过零点,周波控制时可以产生两个触发脉冲,对应额定功率是100%;同样道理,周期是0.04S对应额定功率50%;周期是0.06S对应额定功率33.3%;周期是0.08S对应额定功率25%;周期是0.1S对应额定功率20%。以1S为一个周期计算,1S产生20个脉冲,对应额定功率20%,输入控制电流为7.2MA;1S产生20个脉冲,对应额定功率20%,输入控制电流为7.2MA;1S产生25个脉冲,对应额定功率25%,输入控制电流为10.4MA;

,1S产生33个脉冲,对应额定功率33.3%,输入控制电流为13.6MA;1S产生50个脉冲,对应额定功率50%,输入控制电流为16.8MA;1S产生100个脉冲,对应额定功率100%,输入控制电流为20MA。

楼主(2008-12-04):
刘工这个占空比的概念有点问题。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刘志斌 X刘志斌
积分:13279
帖子:10076注册时间:2006-7-30 10:51:00 3楼 回复时间:2008-8-17 8:32:37 “三相调功器,负载为电炉丝加热。采用周波控制,4-20MA触发时它的周波个数怎样计算? ”

1、调功器的原理是:

1)如果输出1个周波,空两个周波,那么占比1/3,可空比2/3,占空比是1/2;

2)占空比是1/2,那末实际运行功率是额定的1/3;

2、调功器的触发脉冲是矩形波,在正矩形波输出期间,可控硅导通,导通的周波数是矩形波的宽度除以周期T;

3、如果你用4-20MA信号控制的是实际运行功率是额定的“1/3”,那末占空比是1/2,正矩形波的宽度是1个周波,负矩形波的宽度是2个周波;

4、如果你用4-20MA信号控制的是占空比1/2,那么正矩形波的宽度是1个周波,负矩形波的宽度是2个周波

楼主:
若信号的周期为T,每周期高电平时间为t1,低电平时间为t2,T=t1+t2,则占空比D=t1/T 占空比(Duty 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