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icl7650作为热电偶的前置放大电路

楼主(2008-08-15):
查到几篇论文,都是说用icl7650作前置放大电路的运算放大器,说得天花乱坠。

特意来问问,有没有哪位大哥曾经用过,效果怎么样。

如果能顺便说说电路结构就更感谢了。

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但偶多是用语廉价的数显调节仪中,做S、R、B分度号热电偶的信号放大。用美信等公司的有工业级可选,如果用英特希尔的只有商业级,在工业现场使用温漂大的出奇。注意用ICL7650不能超温度范围使用,还有0.1u的记忆电容用聚丙稀或聚碳酸酯电容器,否则失调电压会很不稳定的。至于电路结构,最好用差分放大,用负温度系数的电阻元件做热电偶的冷端补偿,冷端补偿元件接在反相输入端,热电偶输入接在同相输入端,当热电偶断路时通过一个大电阻把输入拉到电源实现断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