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关于热敏电阻的 问题

楼主(2008-08-15):
我有一台电机,说带有加热器,但其说明书上写的是热敏电阻,阻值大概有200欧,咨询厂家说是加热器,220V的。结果通220V的电压就烧断了。我不 知道是为什么。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还有个问题就是目前有没有热敏电阻加热器?

网友A:
pTc热敏电阻消磁器吧?

网友B:
应该不会烧坏的,通电后它的阻值会变的很大,温度很高,断电后需等它温度完全冷却下来,电阻值才会恢复正常。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机厂家的售后服务的告诉你错了,因为加热器有220V和380V两种,同时你公司在订购电机是技术要求是多大的?如果没有技术要求,电机厂会安装的是220V.不过一线操作工拿错也是会有的.

网友D:
你说的不是普通电机吧?电机是有带热敏电阻的但是不是加热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不是普通电机吧?电机是有带热敏电阻的但是不是加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