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能否用变频器调速

楼主(2008-08-15):
普通Y160--2,15千瓦,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能否用变频器调速?

网友:
可以。不过大部分是减速。加速范围及其小。

网友A:
降速使用没问题,应加强散热。加速就不好说了,没试过。

网友B:
大部分用的都是普通电机,当然,选用变频电机效果更好!

网友C:
负载应该比较轻才可以

不然马达危险了

网友D:
没问题,一般情况下在5HZ-50HZ之间运行很稳定,增速运行我试过到55HZ,电机有点热,后外加了吹风机,一直在使用,如需扩大调速比,就要求变频器有高级的控制方式,变频器的价格也就会比较贵了。好的变频器在开环时调速比可达到100,闭环时达到1000-10000(只是听说没见过)。

网友E:
一般情况可以使用

网友F:
可以用,要在基速以下进行调速控制,超过额定转速电机会发热.

网友G:
60HZ以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如果长时间低        速或超频要考虑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