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cs3000的组态问题

楼主(2008-08-15):
PID模块能否跨FCS去控制AO点
本单位有2个FCS 分别为FCS0101,FCS0102,我如何用FCS0102的PID模块输出控制FCS0101的AO点。

网友A:
使用站间数据传送,可以加QQ:50743161咨询

网友B:
晕~!

方案一)把FCS0101的AO点换到FCS0102上去

方案二)把FCS0102的PID模块COPY,改名到FCS0101上去,使用站间数据传送做为FCS0101的IN

方案三)把FCS0102的MV传到FCS0101上去,做一CAL和手操阀的块,将MV强制

网友C(2009-03-21):
可以在fcs0101用arerout进行数据传送,比如在FCS0102中你有PID块--TIC-001   在fcs0101可用arerout    TIC-001.PV进行数据传送

网友D:
在FCS0102做一个PVI,把这个PVI在FCS0101中引用,再做成PID就行辣

网友E(2009-04-20):
站间数据传送可以的,无需多加点,远程的用opc也好搞定

网友F(2009-08-02):
组态中可以用站间站间数据传送 FCS0102的PID连接输出到FCS0101的AO 通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