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控机可以扩展多少路PROFIBUS-DP总线接口

楼主(2008-08-15):
我想设计一个实验台,需要一个工控机做为10个PROFIBUS-DP从站,以备将来设计新系统需要,不知道用10个CP5611卡是否可以扩展10路,

网友A:
10个当然可以扩展10路了,不过一般的工控机那有10个PCI插槽呢

网友B:
http://www.arborchina.com/press/pr080612.htm

网友C:
工控机做为10个PROFIBUS-DP从站,

有点怪!!!!!!!!!!

网友D:
选个10个pci的底板就可以了 有需要 找我  msn:ptfeng@sohu。com

网友E:
我有一款12个PCI插槽的底板
QQ759131211

网友F:
Beckhoff的Profibus从站不需要PCI插槽,想几个就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