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电工和高级维修电工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8-15):
现在准备去参加深圳的高级电工技能鉴定,可是现在高级电工和高级维修电工这两个概念搞不清楚,是不是两个都是职业鉴定范围内的呢?可是我看那些培训只有高级电工没有高级维修电工的,现在糊涂了。。。。。。。

网友A:
高级电工是安装的,高级维修电工没有安装这项。。

楼主:
谢谢回复1楼。但是还是搞不清楚。深圳市的职业技能鉴定的高级电工是指什么?

网友B:
一个样的

网友C:
考试的题不一样。.....

网友D:
“高级电工没有高级维修电工的,现在糊涂了。。。。。。。”

1、高级电工,供电的内容多,比如你在变配、电所工作,搞电力设备安装的,特别是二次保护、二次测量配电的知识!

2、高级维修电工,是机电一体化的维修工,机电一体化的内容多,如PLC、变频器、数控机床、等自动化设备!

3、在专业性质上看,又相关联的电工、电子基础内容,

网友E:
是区别很大的,是象刘工说的那样分工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恢复,请问刘工和资深人士,下面的是说于什么?高级电工还高级维修电工呢?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

(一)、可编程控制器

电机的能耗制动控制

交通灯控制

简易机械手控制

电镀生产线控制

运输机流水线控制

三层电梯控制

可编程控制器结构与工作原理

编程技巧

FX型逻辑指令、顺控指令与部分功能指令

(二)、变频调速

外部操作

DU操作

FRA540变频器结构与工作原理

接线与参数设定

(三)  数控技术

线切割机床的简单操作

插补原理及编程

线切割数控系统

(一)高压断路器

少油高压断路器的安装调试

SF6高压断路器的安装调试

真空高压断路器的安装调试

灭弧原理

少油、SF6真空高压断路器的结构与工作原理

少油、SF6真空高压断路器的保护装置

(二)继电保护整定

带反时限的过流保护装置整定

变压器差动保护装置整定

10kv漏电保护装置整定

过流保护的时限配合

短路电流的种类计算

差动保护的原理

高压漏电保护装置原理

(三)、绝缘预防试验

绝缘吸收比的测试

交、直流耐压试验

泄漏电流测试

介损角正切值测试

过电压种类及危害

绝缘介质的特性

高压电桥、试验变压器结构与工作原理

(一)、数字逻辑电路应用

1.组合逻辑电路应用

2时序逻辑电路应用

与非门电路

逻辑代数及化简

真值表

4.JK触发器与D触发器的驱动方程、特牲方程、

5.十进制、八进制计数器的状态转换图、真值表及波形图

(二)、集成电路应用

1.555的单稳态、双稳态及多谐振荡电路的接线与调试

2.324集成运放的加法、减法、微分、积分的接线与调试

3.324集成运放正反相放大驱动电路的接线与调试

1.555集成定时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2. 324集成运放结构及工作原理.

(三)三相可控整流

KC触发电路

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

三相可控整流电路工作原理

晶闸管触发电路的种类及工作原理

三相可控整流电路的类型及特点

单片机的应用

数的拆开、拼成编程与上机调试

无符号数乘法编程与上机调试

无符号数大小比较编程与上机调试

带符号数加法编程与上机调试

LED灯循环控制编程与接线调试

七段数码管显示编程与接线调试

微机结构与工作原理

单片机常用指令

基本编程方法

接口技术

仿真器与计算机联网编程

WINDOWS的基本操作

主要参考书:

   1.电工实操考核试题汇编                   深圳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2.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电子工业出版社

   3.电子技术                               中国劳动出版社

   4.工厂电气控制技术                       中国劳动出版社

   5.工厂变配电技术                         中国劳动出版社

   6.职业技能鉴定指导  <初、中、高>         中国劳动出版社

   7.职业技能鉴定教材  <初、中、高>         中国劳动出版社

   8.可编程控制器原理与应用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网友F(2008-10-24):
这是高级维修电工!我正在考!

?

网友G:
高级维修电工就简称高级电工

坏蛋,回头!

网友:
那是高级电工的题目啊!但是高级维修电工深圳好象没有这个坚定科目,都搞到一起了。我已经过了高级了深圳的高级电工就是集安装与维修与一体的。。。。。。。

网友H:
不清楚,就是高级电工吧

网友I:
我在东莞已经考过了三级电工(高级),

楼主:
对:zengfengchun 关于

这是高级维修电工!我正在考!

?

内容的回复:你去参加考试了没有呢?大概的考试是怎么安排的呢?

网友J:
回复8楼的,这是高级电工的考核要求。

网友K:
高级维修电工自动化方面的多一点,高级电工以高压为主〈个人观点〉

网友L:
很久没用,好多忘了,

网友M:
高级维修电工,是机电一体化的维修工,机电一体化的内容多,如PLC、变频器、数控机床、等自动化设备!

网友N:
电工分:1.安装电工2.维修电工3.电机修理工4.值班电工

网友O:
高级维修电工  最好是去技术学院或技师学院问下  在学校里培训考试 简单些

网友P(2009-03-21):
是安装电工好还是维修电工好?

网友Q:
引用 网友G:
高级维修电工就简称高级电工

网友R:
高级维修电工和维修电工的报考,是否需要文凭才能考?

网友S:
考了这个有什么用啦,我都高级技师,不还是一个样

网友T:
 这好像是高级电工的培训,前年我考的时候就和这差不多,我在天津考的 不过在天津这里没发现有高级维修电工的培训.很简单.理论加实操, 在天津这边实操 好像是 调速电机 角变双星 和 plc 的多级输送带 时序控制

网友U:
个人任为区别不大,二者都侧重于实际操作.

网友V:
机电不分家  高级电工和高级维修电工没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W:
高级电工包括较广,一般都指高级维修电工。

网友X:
电工分级别,有初级、中级、高级、技师、高级技师等不同等级之分;

同样,按照工作范围划分,电工也有不同的类别,如:外线电工(最常见的是树电线杆,拉电缆的那种电工)、仪表电工(典型如仪表、仪器厂生产线上的电工)、装配电工(典型如电器公司进行配电柜、电工产品装配的电工)、值班电工(变配电所里面值班运行的电工)、维修电工(典型如专门进行设备维修的电工)。。。。。。

可见,高级维修电工,是高级电工的一种

网友Y(2009-07-25):
各位大师  本人正准备读 高级维修电工  希望给点复习资料 先自学一段时间 在去考证

EMAIL:ytc520@mail.com

补充:我去劳动中心问过了   有四部分内容

电力电子技术、电子技术、电气自动控制技术、PLC应用技术

楼主(2009-09-02):
谢谢各位.我在4月份考试通过,6月份已经拿到证书了.

网友Z(2009-10-17):
电工职业(工种)编码 职业(工种)名称

02-022 印钞造币设备维修电工

09-008 电炉配电工

09-029 电工仪表修理工

09-030 电工

09-031 维修电工

09-048 电工、电路仪器仪表装调工

09-207 电工电路仪表仪器检查工

11-063 装表接电工

16-151 化工检修电工

19-101 机车电工

19-102 车辆电工

20-021 汽车维修电工

20-046 船舶电工

20-097 船标充电工

20-102 无线电导航机电工

20-128 港机装配电工

26-053 机场助航灯光电工

37-010 船舶电工

41-104 综采维修电工

41-106 矿井维修电工

网友Z:
初级电工报考条件:
    1.18周岁以上,初中以上文化
    2.体检合格,身体健康,无癫痫、精神病、心脏病、突发性昏厥、色盲等妨碍电工作业的疾病及生理缺陷。

中级电工报名条件:
 已有同工种《操作证》和初级资格证。

高级电工报考条件:
  已获取相同工种《操作证》和中级资格。

电工技师报考条件:
  1.从事本职业(工种)连续工龄10年以上或累计工龄15年以上,且持有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颁发(或认可)的《高级职业资格证书》。维修电工、电焊工等特种作业工种还须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符合此类条件者,可直接报考。
  2.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先到本局批准的有关高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参加高级职业技能培训,取得相关资格证书后,由培训单位办理集体报考:
 (1)技工学校毕业生或其他持有《中级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毕业或持证后具有本工种工龄满5年以上。
 (2)具有对口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本专业工龄满4年以上;
 (3)具有对口专业助理工程师以上职称,本专业工龄满3年以上;
 (4)具有对口专业助理讲师、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技校、职中、中专)二级实导教师以上职称,本专业工龄满3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