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工作模式的切换

楼主(2008-08-15):
在一些日系通用伺服产品中,通常会有各种 工作模式之间的切换,如位置模式——速度模式,位置模式——转矩模式,转矩模式——速度模式等,请问伺服应用高手这些模式切换通常都应用在什么场合,最好能举出一两个例子!不胜感激!

网友A:
没在工作中切换过,也没有见过这么干的.

网友B:
位置—转矩模式在全电动注塑机的定量注塑中有所应用,先根据定量要求,走位置,挤出材料,到位后,保持注塑压力。这类实验楼主似乎有过经验吧!

网友C:
这要看使用手册吧,不同的模式有不同 的功能

网友D:
波恩说的全电动注塑机应用,听上去就是工作模式之间的切换的最好应用例子,但是在现实中,我所经历过的基本都没有这么用。所以和刘斑竹一样,我还真没用过。

网友B:
哦?!那么“firstrator”实际经历过的全电动注塑机又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
后来就找不到我的帖子啦!沉下去啦!

我看小日本还有弯弯的伺服都有类似的模式切换,就是不太清楚他们的具体案例!也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不把伺服当伺

服用时才会用到的功能?

上面讲的位置到力矩的切换比较容易理解,有些夹紧装置也可以这么搞,先位置控制初步接近目标然后切换到力矩控制

,然后控制一定力矩夹紧工件。

速度-力矩控制的切换:在力矩控制模式下进行速度限制,当负载小于力矩指令,电机转速就会上升,碰到速度限制,可

以不可以理解为切换到速度控制。这种应用在张力控制中获取能用到…………,高手请评论 ^--^

位置-速度控制,我觉得意义不大。脉冲串控制时,脉冲频率就隐含了速度信息。想不到有什么具体的应用。

网友E:
根据设备工艺的需要切换工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