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5KW空压机如何实现变频起动

楼主(2008-08-15):
一台日产225KW空压机,采用400v供电,降压80%起动,起动电流为2640A,起动时间5S
供电变压器(20KV/400V)为1000KVA,高压柜保护CT变比为40/5
过流保护整定为5.4,因而空压机起动时,高压柜会跳闸,
日本提供的资料上说只要500KVA的变压器就可以了,跟日方交涉过,说无法做到变频起动
目前的解决办法是让供电局调整了定值,改为8.5。
不知道同行有没有碰到过200KW以上的低压电机变频起动的

网友A:
200KW左右变频器又不算大..本人接触到的国内0.4KV电压等级的变频器630KW以上的都有很多在役运行案例..放心用吧!

网友B:
感觉应该和小功率的一样吧,只不过对应的变频器的功率也大一点就行拉

网友C:
变频器应该能用吧,比225KW大的电机还都变频启动呢

网友D:
选250KW变频器 变频放大一档

网友E:
变频启动是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启动后变频转工频时,此时的冲击电流仍然相当大,同样能引起跳闸。

网友F:
我们有280KW电机。变频器启动的  。但是没有碰到过您说的情况。

网友G:
这台日货说不清了,应该造得出这种变频器就是可以起动的吧

网友H:
西门子G150型最大有315KW的!

网友I: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J:
没问题225KW的电机不算大,可以用变频器.

网友K:
"日方交涉过,说无法做到变频起动"--------没明白日方是什么意思,没讲明白为什么不能用变频启动吗?我是做变频工控的,像这么大的电机完全可以用变频启动.QQ:350485538

网友L:
变频启动应该没问题

网友M:
可控硅软启动和可调电抗软启动都适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