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2008-08-15):
这样接可以吗??有可能存在2个电源同时向报警灯供电。会有什么不好之处吗??

网友A:
KM1 与 KM2 之间作个连锁吧, 你想实现电源互投吗...

网友B:
只要两个接触器不同时工作应该没有问题,可以用联锁的方法来控制,如果再加上两个断路器就更保险了.

楼主:
两个电源是同一型号,我没试过,所以想问问大家这样不知会不会出问题。

TO转角掉进下水道     你试过吗??

网友C:
关键看KM1和KM2的动作,防止短路

网友D:
我看不可以,会形成短路!

网友E:
关键看KM1和KM2的动作,防止短路!

网友F:
KM1和KM2只要不会同时吸合就可以。

网友G:
不可以,会形成短路.  +对+    -对-  才行.

网友H:
这要是有人没事直接用手按两接触器真的不好看吧.

网友I:
接触器联锁,+对+,-对-

网友J:
接触器联锁,并且要求 +对+,-对-

支持楼上!!!

网友K:
把一路供电改一下极性没问题,但两路供电为什么

楼主:
图有点错误,是正对正负对负。不好意思。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图有点错误,是正对正负对负。不好意思。

那就可以了,绝对没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这要是有人没事直接用手按两接触器真的不好看吧.

     防止此类情况,可以加上机械互锁模块。

网友N:
两个电源电压不可能完全一样,加两个二极管比较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图有点错误,是正对正负对负。不好意思。

那就可以了,绝对没问题

同意

网友P:
KM1 KM2不同时工作就没事的

网友Q:
+对+ ,-对- ,就没问题,最好两台接触器互锁!

网友R:
+对+ ,-对- ,就没问题,最好两台接触器互锁KM1 KM2不同时工作!

网友S:
只要不同时吸合就没问题

网友T:
还是在km1和km2之间互锁。

还是安全第一的好

网友U:
+对+ ,-对- ,就没问题,最好两台接触器互锁KM1 KM2不同时工作!为什么要+对- ,-对+呢

网友V:
接触器互锁,KM1 KM2不同时工作,是可以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N:
两个电源电压不可能完全一样,加两个二极管比较好。

加两个二极管比较好

网友X:
两个接触器都吸,报警灯就烧了

网友Y:
直接买个现成的产品用就行。

网友Z:
极性有问题,应正对正,负对负。

网友AA:
如果同时吸合,现象为两直流电源串联成48V短路!

网友AB:
引用 网友AA:
如果同时吸合,现象为两直流电源串联成48V短路!

正对正,负对负,两个继电器互锁

网友AC:
本来设计这样的电路就有问题,电路设计中非得这样才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