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求助

楼主(2008-08-15):
我用施耐德71系列变频器,变频器的输出功率280KW,电机功率也是280KW.当在空载运行时检测进线端的电流很小,用钳型表量在40A左右,而变频器显示的电流是180A,用表测变频器输出端也在180A左右.控制柜上的三相电流表只有在启机时指针才有点晃动,过段时间后又指到零.变频器的前端没加交流互感器.请教各位大侠指点小弟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变频器检测的就是输出端到电机的电流。变频器没有问题。

网友B:
属于正常现象,使用变频器后电机的励磁电流(感性无功)由变频器内部直流支撑电流提供,此时变频器输入电流很小(系变频器和电机的空载损耗),电机负载上去后,变频器

输入电流自然会上去的..

网友C:
变频器检测的就是输出端到电机的电流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变频器检测的就是输出端到电机的电流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是不一样的 .你想得到答案建议还是有空多看点书吧.

网友E:
这是正常的!!电流属于励磁电流!!

网友F(2008-09-14):
用表是测不准的,看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为准

网友G:
这是正常的!空载运行时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H:
同意2楼,这是正常现象,无需处理

网友I:
用电流卡表测量变频器的进线侧和出现侧的电流值是不同的,原因是频率不同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同意2楼,这是正常现象,无需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