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变频器及其应用如有疑问,应该如何请教?请教谁呢?

楼主(2008-08-15):
当然问如火斑竹、李春发

也可以问技术和品德都高尚和为人可靠热情的支持国产变频五代重歼、ZHENGZHENG、老瞿、yjig、平和.......等等高手!

惟独不能和边远落后的技工学校误人子弟者---刘志斌,讨论或请教有关变频的一切问题!!

 大家请看下面的相关链接: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42121385100001

想知道大家怎么评价和唾骂刘志斌这条癞皮狗、这个驴头的吗?

--------------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7-90A1-A9D114E8E805

<工控无极限 也说刘志斌>

-----------------

和 刘志斌讨论变频以及向刘志斌请教变频问题的人,请你们小心了!这个没有实际应用经验的驴头绝对会害你不浅!!

去看看他和高手讨论变频问题的帖子吧!

你会更深刻的理解什么叫一知半解、张冠李戴、误人子弟这些成语的含义!!

---------------

看看他在下面链接帖子中对变频的发言,以及众高手对他的批驳和唾骂!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C-A004-E6268D6EF5BC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42320214500001

网友A:
惭愧,首先俺绝对不是高手,不能保证每次发言的准确性;其次,要说到品德嘛,俺在工控网骂人N次、N>10,当然都是骂的同一个人(这个人和我没有利益冲突,也没有结仇),可见俺的素质也高不了,起码来说就和成熟稳重不沾边。既不是高手又不稳重的家伙说的话大家听着玩呗。

网友B:
看来我是没有找到对象啊!现在总算知道哪些是高手!

五代重仟,我遇到个奇怪的问题:90KW的离心风机用110KW的变频器改造,电机额定电流175A,启动后只到42HZ电流达到260A,电流降不下来,变频器过载保护!所有能有关的参数都调整过,都没有办法解决。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网友A:
说点个人看法,不一定对。

如果你测得电机实际电流和变频器显示电流一致或者接近,那说明变频器电流检测没有问题;出现这么大的电流首先看变频器输出电压、电流是否平衡;排除后接下来分析风机和电机机械部分转动是否灵活,风机转子是否平衡;机械问题排除后看风机的管网特性与改造前是否一样,比如风道的风门改造前是否与现在开度一样,可将风门关死等电机转到50HZ是再逐渐打开,看风门最终能开到多大。

还想问一下你的变频器V/F预置曲线是否选择平方型,如果是平方型不妨改为线性比率试试。

网友B:
1、输出电流没问题,三相电压、电流平衡。

2、用工频时电机电流170A,很正常,是采用软启动启动的电机。

3、风道及机械没有任何的改动,只是软启动不能调速客户才采用变频器改造。

4、变频器的V/F是线性的比率。

5、风门关小也试过,电流没有降低多少!

从电机的启动来讲,一般只要运行到40HZ后电机电流就应该下降,启动完成。现在就是电流不降低,而是随频率的上升而线性地增加。

网友A:
排除变频器问题和机械问题后,在42HZ变频器过载,那就是风压和风量引起的。具体就是说管路阻力太低造成风量过大而过载。

你调试的时候关的是入口风门还是出口风门,关到多小?一般来说离心式风机的轴转矩随电机转速升高而增大的,你说的——“一般只要运行到40HZ后电机电流就应该下降,启动完成”。这有个前提,就是到40HZ时风管的阻力能让风压升高到一定的程度,这时风量不再增加。

但你的情况排除其它原因后,应该是随电机转速增大风压增加不多、而风量还在不断增加,那应该是风管阻力过小的原因。